谁能帮忙解释一下UART的同步和异步的概念?

楼主(2007-12-04):
如题!谢谢!

网友:
同步,有时钟信号的情况下发送,

异步,无时钟信号,只有起始符,停止符,数据连续发送

网友:
1楼的解释只是表面和大多数书上的讲_法,实际上是非常含糊的概念.

实际上串行数据通信必须要实现通信双方的同步.同步的作用可以简单的讲就是对位一个BIT的宽度,以及BIT的起始沿.

对于USART口的同步和异步,是指双方同步实现的方式(模式).

同步模式是指双方之间的同步是靠专用时钟线,时钟信号由某一方产生的,相当与通信双方使用相同的时钟(通信用).实际上SPI,I2C都类似.

异步模式是指双方之间没有专用时钟线,双方各自采用自己的时钟"异步"工作(当然需要指定一些规程,如bps,数据格式等),而同步信号则包含在数据中,如USART就是依靠接收方检测启始位的下降沿来实现通信过程中的同步.

实际上,很多的串行接口没有专用的同步时钟线,这并不是说通信不需要同步,而是同步信号包含在数据中或数据帧中.比如USB就只有D+和D-两根信号线.而单总线只有一跟数据线.它们同样需要同步.这也是串行通信比较复杂的原因之一.

越来越糊度了吧.当清楚了,就更上一层楼了.

网友(2012-11-21):
谢了,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