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2000年08期的《无线电》杂志?里面有个简单的图现在需要,不知道谁能帮帮忙?

楼主(2007-12-04):
请问,谁有2000年08期的《无线电》杂志?里面有个简单的图现在需要,不知道谁能帮帮忙?

里面有篇文章为《为什么1.5V能使发光二极管闪亮》,里面有其电路图,可否帮忙传上来?

网友:
不用这么费劲找了,最新的07年12月的《无线电》又有一个类似的文章。
《无线电》已经没有前途了,明年开始我不再订阅它了。

楼主:
《无线电》相对于初学者还是有用的。
我买《无线电》只买合订本的,去年的没买,今年的合订本估计也出来了,什么时候去书城LOOK一下。

网友:
这样就可以1.5V点亮LED了。

楼主:
【1楼】 ecat :
2007年12月份里的图是怎么样的,不会是用开关电源做的吧。

我想要的那个图用的是两个三极管加电容组成的,没用到电感之类的东西的。

网友:
zhonghua_li 蓝色天空

你太厉害了!

网友:
4楼,杂志里用的就是及其简单的升压型DCDC。一个磁环,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肖特基,一个电容,就这些。

网友:
3楼的思维太活了,不过与其这样,还不如买个摇摇就会发光的手电筒,哈哈!

网友:
对3楼说明,这只是原理说明。
具体实现方法很多:
1.用三极管分立元件。
2.用TTL,COMS芯片。
3.用单片机IO
......
等等,马上发个帖子,请关注。

网友:
举个三极管方式的例子

网友:
9楼的结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一个104,另一个是103?

网友:
照抄原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朋友!

网友:
那个led换个0.25W的喇叭,估计是呜哇呜哇想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