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编译出错:Error originates in associated .c or .s file

楼主(2007-12-04):
如图
用的是iccavr编译器
好像是说错在代码分配到的那个寄存器原来有一个值
大侠指点哈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2-04,23:07:10 加入。
你的原标题:“请教,icc编译出错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找本ICC的使用介绍资料,参照开始的基本使用,自己动手,从一个新的PROJECT的建立开始,STEP BY STEP,写一个最小简单的程序.通过这个过程,把ICC的配置以及使用掌握好,然后再上大的东西.

网友:
看倒数第二行,我最头痛的就是怕看到:“。。。imakew.exe:Error code 1”的出错信息;
我的处理办法:
restar
copy *.C and *.h, delete all other files
re-creat project
re-complie
99%就OK了。

用这个办法,是我做了最大努力的debug后的绝招

网友:
2楼,,,真的是有些时候的好方法。。郁闷至极,只有重来了。

网友(2009-07-22):
没选器件

网友:
该地址肯定已经分配了值。应该是是有两个值定义到了同一个地址~

网友(2010-06-25):
回复 楼主:

是没选器件吗?

没选器件时 (原文件名:1.jpg)

选择器件 (原文件名:2.jpg)

选择器件后再来一次,OK! (原文件名:4.jpg)

网友(2010-09-07):
应该是 没选芯片,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选择了芯片就行了。

网友(2010-11-26):
lz的系统像是win7,请问win7系统的ICC怎样破_解?急!

网友(2011-05-08):
可能是你加上了#include "XXX.c"文件,同时将XXX.c加在工程中,这样会出现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将XXX.c移除工程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加上了#include "XXX.c"文件,"

anyone using "#include ".c"" should be barred from writing C code for at least 10 years.

网友(2011-06-11):
10L 正解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1-08-11):
遇到同样问题

解决

网友(2011-11-09):
回复 网友A:

不是应该把.c加入工程吗,我把.c移除又提示我没定义那个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