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数据区到底在哪里?

楼主(2007-12-04):
关于SD卡的数据区的具体位置,是在MBR,DBR,FAT表,目录项之后的数据区,数据区的具体位置是通过FAT表的簇号来定位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比如在FAT表中的首第一,第二个字节偏至 为0XFFF8,不参与实际的簇号计算,如果在第三个字节偏置内容是0X03,表示一个文件的首簇号是0X03,那么在数据区内的寻找是不是就是从数据区首地址开始的第三偏移,例如,假设数据区的绝对扇区偏置是0X0200,每个簇包含8个扇区,这个文件的绝对扇区偏置是不是就是0X0200+24=0X0218.

网友:
这个计算应该是(簇号-2)*每簇扇区数(你这里为8,有的为2,或4 或16,或32,看具体格式化格式.)就是你所谓的相对扇区偏移量,加上数据区起始绝对扇区就是你的绝对扇区偏移.

楼主:
自己UP下

楼主:
3Q楼上的 速度真快

网友:
请找关于硬盘逻辑结构以及FAT等资料仔细看一边。在MBR,DBR有参数,通过他们可以计算出数据区的位置。这些与你实际所采用的格式相关的。

楼主:
具体的MBR,DBR的参数已经看过了,微软的白皮书已经看过也,只是对文件系统中,数据区的具体定位还是有点疑问,2楼的大侠说的方式如果是正确的,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BOW`

网友:
建议看看我写的实战手册 看能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