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外部RAM使用问题,马老是帮我看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我用的是ATMEGA64,编译器是ICCAVR。
1.先写了个读写程序测试了下外部RAM单元(此时编译时候使用内部RAM),读写都可以没什么问题,外部RAM因该OK
2.接着我使用内部RAM用串口将调试信息(字符串)输出至PC,也可以。但当我编译时使用外部RAM时候:发现每次下载后的那次运行都正常,但是关电后再上电(RAM和ATMEGA64都掉电)发现串口打印出来的都是乱码。
3.后来发现手动复位后(不是掉电)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感觉是复位时间不够,然后把复位时间增大到30ms+65ms(内部的复位延时改到最大),但还是没什么效果。打印出来的是乱码表明字符串没有正确初始化,感觉象是idata区没初始到外部RAM中去,但为什么手动复位后就可以?那起不是要把复位时间延长到秒级。请大家帮忙看看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我已经郁闷两天。。。。。谢谢

网友:
估计你还是不真正了解AVR如何外挂和使用RAM的基本方法.在本讨论组中有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你先找到参考学习.

网友:
RAM掉电数据就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