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覆铜与焊盘怎么实心连接(覆铜与焊盘连成一整片)?

楼主(2007-12-05):
图中覆铜和GND是4条线连接,怎么弄成实心连接(覆铜与焊盘连成一整片)?

网友:
Design/Rulse/Manufacturing/将Polygon Connect Style中的Rule Attributes设置为Direct Connect

楼主:
多谢。

另外,覆铜与焊盘的电气绝缘距离在哪里设置?

网友:
在规则里有绝缘距离的设置,一般不要设置有冲突的,设自己用的就可以了。
另外覆铜和焊盘也可以先把焊盘设小点,覆完再改大(笨办法),或者恢复一次就可以了 。

网友:
二楼也是正确方法,多玩玩就会了。

网友:
我的办法是使用P、F键,用来填充,对付有些要,有些不要最合适

网友:
实心连接的焊盘很难焊上,散热太快,焊上了拆不下来,不应该这样做。

楼主:
马老师AVR实验板就全部都用实心

网友:
Protel设计那个十字连接就是为了防止焊接困难的,除非为了散热,比如大功能的整流二极管什么的焊盘才会用实心,一般焊盘不应该用实心的,我没见过马老师的板,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网友:
找到了,这东西叫thermal relief ,看一下在网上找到的说明

    如果这个铜盘在该层需要导线连接,那么这个隔离环将被修改为轮辐状,用以将隔离环的内部的铜连接到隔离环的外部,这就是所说的thermal relief.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将隔离环完全去掉,而使隔离环内外部成为一体.但为什么不那么做呢,原因是这样容易使焊盘在焊接时形成冷焊, 因为这样大大增加了焊盘的导热性.所以为了既保证焊盘的电器连接,又防止这样的高导热性,我们将其做为"轮辐"状.对于过孔,它是一个特例. 因为过孔是不需要焊接的,所以就不存在上面高导热的情况.所以我们索性就将其隔离环内外部不通过"轮辐"而完全连接起来.因为这样的电导性更好. 当然如果你非要使用轮辐.也不无不可,但是对于那些需要加过孔来平衡PCB板散热的设计中,使用这种完全连接的过孔效果更好! 图中第一内层到孔有电器连接。

来自
http://blog.21ic.com/user1/1946/archives/2006/12531.html

网友:
如果板子的焊盘都这么做,而且维修概率比较高的话,我敢打赌,楼主会被人骂死!

网友:
实心连接的焊盘很难焊上,散热太快,焊上了拆不下来,不应该这样做。
一般有必要的话,要将连接的线还要再稍微改细点,不应太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