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模拟电路大虾征求一个如何通过不共地采样电压的方案!

楼主(2007-12-05):
电路如下所示:

我想检测UI输入端的电压,但是我的单片机的地为电池BAT1的地,也就是说5V电压取自蓄电池。
现在客户的要求是UI输入端的电压要显示,因为这个电路连个电源不共地,单片机无法判断输入端UI的电压的大小,
请各位给我看看,要如何才能让单片机检测到UI阿?

网友:
方法很多,但与具体参数有关。。。

网友:
做个压控振荡器。然后测频率,lm331就行,精度很高的。

楼主:
【1楼】 oldkey  :
用什么方案阿?

网友:
地不紧紧可以指电源负啊,电源正也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图。

网友:
用差分放大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想当然的说用差分放大器就行了,具体电路呢?

网友:
这样行否?使用单电源运放,如324 358之类的。
R1=R3 R2=R4 若R1=2*R2 R3=2*R4 测得为实际的1/2。未经试验,拍砖轻点儿。

楼主:
看了7楼walker兄弟,发得文件
突然想起了咱们的充电器活动不也是这样的原理来实现电池电压的检测吗?

但是这个电路LM358的供电端,不和电池地共地,358输出端的电压单片机能检测到吗?

网友:
可以使用线性好一点的光偶。只是个思路,楼主再仔细弄个清楚咯。

网友:
zhangna_901887
这种差分方式,输出就是对地的值

网友:
用串行A/D,光藕隔离数据,dc/dc模块电源供电。

网友A:
同意二楼,用压控振荡器的方法,做线性的耦合或多或少都会有飘移和误差,而且调试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

网友(2009-05-05):
线性光耦

网友(2011-12-22):
many different ways of approaching it.

you can use isolation opamps, current sensors, etc.

alternatively, you can convert the voltage signal to frequencies and run it through a transformer or optocoupler. or pwm, etc.

网友:
m16的ad本来可差分输入

网友(2015-05-07):
引用 网友A:
同意二楼,用压控振荡器的方法,做线性的耦合或多或少都会有飘移和误差,而且调试麻烦。 ...

压控震荡,如何解释?新手,不太懂。

网友:
分别检测IN+电压,IN-电压然后相减。当然IN-要通过电阻偏置到0-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