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看看这个桥式推挽功率放大电路要应用的还需要哪些改进

楼主(2007-12-06):
我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桥式推挽功率放大电路,现在想用它,不知道他是否能直接应用,请大家给点意见,或大家有应用的此类电路,传上来给俺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
你要说明是用在什么地方,这个电路是根负载“RL”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用在驱动直流电机上,RL就是接的电机,请问用这个电路可不可以,外围还需要什么电路?

网友:
可以,但最好要增四个二极管,以消除线圈的反电动势。

楼主:
请问楼上,是在C\E间加二极管么?还有不用加限流电阻什么的么?

网友:
全部加在CE之间,注意全部是反接的,只是用来消除马达线圈中的反电动势。不能让电源电压正向流过二极管.

网友:
a是推挽功率放大电路,b是差动推挽功率放大电路。用到马达上有点怪。a的Rl里是脉动电流,b的Rl里是交流电流。如果是电机,a的Rl并联一个二极管,其他地方就可以不要了。b的处理方法同117433525 Owen。我认为可能是音频放大电路,Vi是前置放大来的。仅作参考。

楼主:
我用这个电路,其实只用单电源,负电源接地

楼主:
TO 6楼:
   我的电机是正反转电机,所以可以用到B图电路!

楼主:
请大家帮着看一下这个电路,我怎么看不大懂它是怎么工作的,TROPEN为高时,LOAD+不是直接为低了么?请大家说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
正反转电机控制,控制流入电机的电流方向。
1.正常时所有管子都不通,电机无电流。
2.进倉时TROPEN高,TRCLOSE低,Q30,Q29导通,Q28,Q30关闭,电流由LOAD-到LOAD+.
3.出倉时TROPEN低,TRCLOSE高,Q28,Q30导通,Q30,Q29关闭,电流由LOAD+到LOAD-.
电路是好用的。安全起见,如117433525 Owen说的:最好要增四个二极管,以消除线圈的反电动势。
但不是推挽功率放大电路,还是叫差动驱动电路更合适。
把-VCC改为地,LZ的a图就什么也不是了,因为那两个管子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一直是不通的了。

网友:
H桥电路,前天我做了一个,和这个有点像,不过一接上电我的电源就嗡嗡响 哈哈
电路是这样

把Q5和Q2,Q6和Q3换了位置就好了

网友:
一接上电,电路就短路,电源保护动作。把Q5和Q2,Q6和Q3对换位置就好,是这样。两个电路都是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由PWM1和PWM2的状态决定不转,正转,反转。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

大家有没有用场效应管搭的桥式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
TO【14楼】 fsclub
分4种:三极管从上往下,从左网右编号为T1,T2,T3,T4,T5。
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用发射极驱动都是不对的,我也搭过,性能很差。9楼和11楼的电路值得参考。

楼主:
怎么按【11楼】 shiqianwei正确的接发,马达两端的电压怎么只有3v左右(vcc为6v)?

网友:
把Q5和Q2,Q6和Q3换了位置???

楼主:
to:19楼 换了
        电压是马达单端到地的电压,只有3伏左右!!

网友:
VCC-GND的电压,马达两端的电压,把结果返回。

楼主:
我把二极管断掉测到,VCC-GND的电压6伏,马达两端的电压3.7伏,npn三极管CE间1.5伏左右,pnp三极管0.7伏左右

网友:
二极管不要换位置,是对的,三极管都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把三极管型号和电机的参数告知。

网友:
Q1,Q4的管压降是多少

网友:
Q5 Q6 ,Q2 Q3这四个三极管是要换位置的,Q5 Q6 在下边,Q2 Q3在上边,要不然就会4个同时导通,那就是我的变压器嗡嗡响的原因,俺明白了哈哈。
   另外R1到R4这4个电阻得阻值不能都是1K的。要让Q1和Q4工作在开关状态取R1R4=10K,R2R3=1K应该可以把。~~我看了一下我焊的电路都是1K的,也工作了,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

网友:
确保六个管子不是在饱和状态,就是在截止状态。

楼主:
三极管位置肯定是换了的,用的是8550和8050,本来觉得Q1\Q4是做开关用,所以就没管它的状态,今天换电阻看看!

楼主:
郁闷阿,Q1,Q4发射极的导通电压只有4伏,难道三极管没处在饱和状态?不可能阿

网友:
11楼的图正确,注意驱动的时候两路PWM要加死区。否则会发热。在开关电源中,H桥电源也叫全桥。驱动的时候两路PWM间隔驱动,电流每周都反向,但是用到电机驱动就不能这样驱动了,可以一个桥臂接低频信号做方向控制,另一个桥臂接PWM信号做速度控制。

网友:
PWM1=6V,PWM2=0是正转;PWM1=0,PWM2=6V是反转。其他状态不通。马达电流=1.5A时,选R1=R2=150欧。马达电流〈1A时,选R1=R2=200欧。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

pwm1=1,pwm0=0时,A点只有4.5伏,B点只有4伏;pwm0=1,pwm0=0时,D点只有4.5伏,C点只有4伏.
请大家看看,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TO:【32楼】 shalixi
上面的数据就是R1=R4=200欧的结果(R1=R4=200欧,R2=R3=10K)。

楼主:
TO:【32楼】 shalixi
马达电流和r1\r4的值有关系么?他俩不只是影响q1\q4的开关状态?

楼主:
37楼分析的对么?
npn三极管导通,发射极Ve=基极Vb-0.7么?不是Ve近似等于集电极Vc?

网友:
电路是对的,提高PWM1,PWM2的电压7.5V以上,或者Q1,Q4改为场效应管,或者提高电源和PWM1,PWM2从+6V到10V,12V。因为:Vb=6V-Vr1-0.7V-0.7V,是只有4V了。根据电路和马达选电源,定参数,马达不要过流就行。R1=R4=R2=R3=200

楼主:
网站出问题了,36楼发在37楼之后

网友:
这个电路效率差,没有9楼的好。用9楼的。把470的电阻都改成200就可以了

网友:
11楼的Q5,Q6也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用9楼的,把470的电阻都改成20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现在对三机关导通的各极电压电压关系不太明白,是否可以解释一下,导通时,Ve=Vb-0.7,Vb=Vc-0.7?

网友:
导通时,Vb-Ve=0.7V,Vc-Ve=0.2V。

网友:
收藏9楼的电路

楼主:
按42楼说的,那vb和vc的关系呢?如果导通,按Vc-Ve=0.2V,那33楼的电路B点的电压又怎么算呢?

楼主:
看了一下三极管特性,放大是发正集反,饱和是全正,截止是全反。也就是说,要想让三极管完全饱和,得满足Vb>Ve and Vb>Vc???

网友:
射级驱动是不行的,这个是我的电路,很好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去研究一下,请问,射级驱动得为什么不行?

网友:
【46楼】 tangfree 得对:射级驱动不行。把【33楼】 futter 的电路改成集电极驱动,断开Q1e和Q2b,Q4e和Q3b;Q1,Q4的发射极上的电阻接到集电极上,然后把Q1的集电极接到Q2的基极,把Q4的集电极接到Q3的基极,R2=R3=200  ,R1=R4=1K。VCC=6V,PWM1和PWM2高电平大于3V都可以。一切OK。

楼主:
好的,俺试试,谢谢各位!

楼主:
按【48楼】 shalixi 的改造方案,有两点弊端
1、马达关闭时,Q1、Q4得导通,功耗不好
2、R2、R3取200欧,在马达关闭时,因为阻值太小,电压不会全部分在他们身上,会使Q2、Q3处在半导通状态!

楼主:
请问32楼:“马达电流=1.5A时,选R1=R2=150欧。马达电流〈1A时,选R1=R2=200欧。”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算的怎么是:R1=R2=(6v/1.5a)*200=800欧就可以了?其中200是放大倍数!

楼主:
请教大家:如果我直接用楼主b电路驱动电机,会有哪些缺陷?就是去掉33楼的Q1、Q4三机管。

网友:
a是推挽功率放大电路,b是差动推挽功率放大电路。都是射极输出电路,是为了改变输出阻抗用的,管子处于放大状态,用到马达上,效力不会高。用【48楼】 shalixi

楼主:
试验了,功耗太大

网友:
为什么不好:射级上的负载引入了负反馈。B级电压是恒定的,E级电压是浮动的,当E级电压因为管子导通尔抬高后(电机是负载),Ube就小了,限制了管子保持饱和状态。

网友:
射极输出的特点:输出Ue=Ub-Ube,在一定范围里,输出与Uc,Ib,Ie和负载无关,只与Ub有关。

网友:
模拟电子书上有一节讲的是的.
可以看看.

网友(2009-01-15):
46楼的图有点不明白!!!

网友:
46楼电路很好,MARK

网友(2011-01-20):
46楼看不懂啊 为什么Q 1 和Q7都接在Q3上 不是只要接Q7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1-02-28):
传说中的(OCL   BTL)电路原型,在放大模拟信号时要加偏置
在开关电路中则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为什么呢?

网友(2011-05-28):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结果失真明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失真明显吗

网友(2013-10-08):
射极驱动不行的

网友:
         一直想知道什么是推挽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