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使用光耦隔离控制可控硅继而控制220V市电,电路要怎么做?

楼主(2007-12-06):
有没有现成经典的稳定可靠电路可以用呢??

网友:
你都说出来了还问啥?

楼主:
哈……

我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哈~~还是各位大侠来指点一下迷津哈……

网友:
图七就是

楼主:
谢谢hittiger

我找到的图跟你这个差不多哈

能推荐器件的具体型号吗??光耦用MOC3041,可控硅呢?

这些器件要多少钱啊??

网友:
MOC3041是光藕和可控规一体的~ 没看到虚线划在一起了~

网友:
有现成的moc3041的控制电路,参见datasheet

网友:
可控硅用BT139 电流最大到16A。moc3041你上淘宝上去看看价格。哪儿都接近批量购买的价格。

网友(2013-06-14):
MARK了,,,,正在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