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哪个操作系统平台下跑的最快

楼主(2007-12-06):
按PROTEL99SE出的年代,现在的机子都应该来说资源是足够的啊,但为什么我感觉我的XP下跑PROTEL99SE速度很慢啊.大伙都用什么平台的

网友:
和操作系统不搭界,和你机器配置和目前占用的资源有关。

网友:
你的XP是不是中毒/中马了?
还有是不是开了个巨无霸的杀毒软件?
莫非你的内存128M?
还有你的硬盘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依然使用昆腾大脚?

楼主:
我的是本本了,256M,99SE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东西,我没再98下试过,不太清楚98下的速度如何,他那时应该是争对NT4.0和98之类的开发的.

网友:
看你的PCB内容(既数据量的大小)的,一般不敷铜和敷铜两者的速度差别非常大,

本人一个6层扳,512内存,CORE2 本本,跑下DRC检查,需要2-3分钟!

缩放操作的时候明显有刷屏的感觉,如果楼主的扳子比较简单,那大概就是中毒的原因了!

网友:
我的台机Win98,K6-2 300M主频,128M内存,打开一个DDB要几十秒钟.

网友:
你的显示有没有耗内存,有就内存不够,我之前用64M的内存(台机),98系统,运行PROTEL99,一查找元件就死机,后来加条128内存,OK。

网友:
用现在的配置,跑98的系统。

楼主:
共享内存的,我是感觉打开多个PCB时,切换来时速度就很慢.我到想找时间在98下试试.

网友:
一直都用XP,但内存才256,敷铜后感觉有点慢。98已经好几年没用过了

网友:
用过无数台   就感觉第一台P100  32M内存  1.2G硬盘速度非常慢.只要PIII以后的就没什么感觉了.

网友:
坚决不支持在WIN98SE下测试,蓝屏都搞怕了,呵呵。

估计还是和内存有关,加根内存条吧,现在的内存条很便宜啊。

我的笔记本是赛扬1.5G的,原先256内存跑PROTELL99SE很慢,现在是1280,呵呵,爽快多了,特别是运行多个程序时候很明显

网友:
我的本本P4  2.0的,2G内存,相当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