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热转印纸打印,就把硒鼓搞上斑点了!用的是HP1000打印机,各位可有什么建议?什么打

楼主(2007-12-06):
第一次在热转印纸打印,就把硒鼓搞上斑点了,就是打印出来有暗斑,这个硒鼓原来打印可是非常完美的,用的是HP1000打印机,各位可有什么建议?什么打印机不会被热转印纸搞坏??

网友:
热转印纸会搞坏打印机?应该不至于,那么多人都这样用,如果这样的话就没人敢用了。你说打印出来有暗斑可以把硒鼓拿出来看一下呀,可能是漏碳粉了,弄干净就OK了

网友A:
我用HP1000两年了,没见有什么问题,可能是用的转印纸不好弄坏打印机或者是打印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
to 1f:
没表达清楚,我说的暗斑是白斑,就是没有墨的斑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换硒鼓就好了.

楼主(2008-03-24):
补充一下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咳!只要拿出硒鼓用软布擦一下就完全ok了!

网友(2015-06-04):
引用 网友A:
我用HP1000两年了,没见有什么问题,可能是用的转印纸不好弄坏打印机或者是打印机本身的问题 ...

我也打算弄一台hp1000做热转印,想问一下,做贴片的时候,10mil的线宽,10mil的线间距,hp1000能打印出来吗

网友(2015-07-27):
现在打样板已经很便宜啦,不至于还用热转印+腐蚀自制电路板吧?

网友:
据说,用医用棉球蘸纯酒精,擦擦硒鼓,可能会好。
请先百度一下,不保证效果,不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