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面覆铜,加了n多过孔,行不行?

楼主(2007-12-06):
请问:双面覆铜,加了n多过孔,连接双面GND,行不行?

网友:
没有问题哈

增强地线连通性,如果是高频的话,就不能随便加了

我记得你发过另外一个帖子上我已经回过了???唉,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

网友A:
对大面积的地线而言,如果是为增强地线连通性而加的过孔,对高频来说更是“油对不坏菜”呀,更多的过孔可以减小地线在高频时候的阻抗。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protel教程上说过推荐这么做

网友:
图中间的两个过孔可以不要,对于高频信号来说,这样的孤地有时会起到不好的作用

网友:
建议删除死铜

网友:
对,死铜不要

楼主:
为什么啊,添加过孔本意是为了减小死铜面积。

网友(2012-11-08):
引用 网友A:
对大面积的地线而言,如果是为增强地线连通性而加的过孔,对高频来说更是“油对不坏菜”呀,更多的过孔可以 ...

说的好,顶

网友:
中间的覆铜不要,覆铜时候把线宽选小一点,覆出来更好看

网友(2012-12-25):
顶!!!!记得有次,拿着块板子,给师傅看,我说人家的板子为什么双面覆铜啊,还连接到地,地还分割成几块? 师傅说:双面覆铜不好,产生电容! 我晕啊

网友:
我知道工程师这样的设计自然有他的考虑,只是当时不明白!

网友:
有的铜皮如果是死的,你加100个过孔还是死的,那要这块铜皮有什么意义,电流是0
有的铜皮,加过孔后可以与别的铜皮分担电流,这样的就有意义

网友:
一直这么干 从未失手过  死铜的不要 有连接的铜多加些孔 地的阻抗更小 上面说的地层之间电容效应的确存在,多加过孔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