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PROM IC 24C02 写不进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2-06):
大家用过存储IC24C02吧,我在用的时候发现有些IC存储不了数据.在存储前必须先写入数据0XFF.然后再写入存储的数据.这样数据才能存储.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呢?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读写函数是怎么样的,电路呢?

楼主:
读写函数没有问题.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以前用的24C02都能正常工作.现在用的这批24C02有些地址存不了数据.必须用烧录器烧一些程序进去才能使用.或者写一边0XFF的数据进去才能正常存数据.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24C02出现这种情况的呢?

网友:
操作EEPROM的时候写与读之间要有时间间隔。

楼主:
应该不是延时的问题.我的程序读写时有足够的延时时间.原因应该是本批IC存在问题.与以往的24C02不同,但我问供应商,供应商也不知道原因.奇怪的是在写数据之前先把0XFF这个数据写进去再把要存的数据写入的话(写入同一个地址)数据就可以保存,如果之前写入的不是0XFF而是其他数据的话,就不行.总的来说想用这批IC的话所有的地址先写入一遍0XFF,才能正常使用.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用之前得初始化?

网友A:
今天我看了看程序,以前把AT24C04在初始化的时候全部写了0XFF,数据正常存储。

网友B(2012-12-24):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看了看程序,以前把AT24C04在初始化的时候全部写了0XFF,数据正常存储。 ...

我今天也越到eprrom的问题,我有连续读两个数据,然后再写数据,读写没有延时时间,我数据存不进去,而且我的eeprom也坏了2块,我换了之后就可以!!
看到你越到的问题,我要试一试我的问题!!!!哈哈!!!EEPROM的问题出现归结有几点呢?
我觉得:1.读写的时候不能开中断
        2.读写之间要延时一段时间,10ms。
        3.初始化的时候延时一段时间,再读或者写。
        4.你说的,往里面写0XFF数据。
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越到eprrom的问题,我有连续读两个数据,然后再写数据,读写没有延时时间,我数据存不进去,而且 ...

你好啊,你的24c02可否存入多个数据?怎么实现的呢,可否共享一下你的代码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