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能带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07-12-06):
RTRTRT...
想问一下,最大能带到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我是根据pdf来计算的。

楼主:
能带动250W的单相电机吗?

网友:
绝对不能 50W都可能发热严重

网友:
明显带不动,用分立原件吧  别指望L298能做什么事情。电流到达1A就已经可以烤鸡蛋了

楼主:
谢谢,准备用达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