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48和M48P的功能结构是否完全一样?仅电气性能不同?还有M16/M164/M164P

楼主(2007-12-06):
请教:
1:M48和M48P的结构、功能是否完全一样,仅电气性能不同而已(如电压不同)?
2:M164和M164P的结构、功能是否完全一样,仅电气性能不同而已(如电压不同)?

3:如果上述的2个问题是对的,那么这4个芯片是不是和如下网友说的一样?

最主要的是Atmel终于痛下决心,把AVR单片机的内部IO地址全部重新设计,现在所有新的单片机IO内存都开始兼容了。阿弥托佛!早就该改改了。
00-1F,为R寄存器。
20-FF,为IO寄存器。
100-,为内部RAM
另外熔丝位也都基本兼容了。不再一个单片机一个样子了。

谢谢,因为我不懂E文,所以无法看懂,还有,我也挺关心它们的价格

这个问题不单是请教马老师,也是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正在关注中.

这些是ATMAL今年下半年推出的产品.拿M16和M164P比较,后者比前者功能增加许多,性能也好一些.但目前工具还没跟上,需要等待.价格未知.

AVR的内核没有改变,指令兼容.

RAM内存空间的分布如LZ所讲:00-1F,为R寄存器。20-FF,为IO寄存器。100-,为内部RAM(同M128类似).由于I/O空间的增加,片内的接口和功能也增加了,主要为:

I/O引脚中断(原M48的具备功能),双USART(原M128具备)等,但这些接口在前期其它的片子中出现过.

以下是M164重要特性(有"!"为变化和新增)

Features
•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AVR® 8-bit Microcontroller
• Advanced RISC Architecture
– 131 Powerful Instructions – Most Single-clock Cycle Execution
– 32 x 8 General Purpose Working Registers
– Fully Static Operation
– Up to 20 MIPS Throughput at 20 MHz                  <==!
– On-chip 2-cycle Multiplier
• High Endurance Non-volatile Memory segments
– 16/32/64K Bytes of In-System Self-programmable Flash program memory
– 512B/1K/2K Bytes EEPROM
– 1/2/4K Bytes Internal SRAM
– Write/Erase Cycles: 10,000 Flash/ 100,000 EEPROM
– Data retention: 20 years at 85°C/100 years at 25°C
– Optional Boot Code Section with Independent Lock Bits
In-System Programming by On-chip Boot Program
True Read-While-Write Operation
– Programming Lock for Software Security
• JTAG (IEEE std. 1149.1 Compliant) Interface
– Boundary-scan Capab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JTAG Standard
– Extensive On-chip Debug Support
– Programming of Flash, EEPROM, Fuses, and Lock Bits through the JTAG Interface
• Peripheral Features
– Two 8-bit Timer/Counters with Separate Prescalers and Compare Modes
– One 16-bit Timer/Counter with Separate Prescaler, Compare Mode, and Capture Mode
– Real Time Counter with Separate Oscillator
– Six PWM Channels
– 8-channel, 10-bit ADC
Differential mode with selectable gain at 1x, 10x or 200x
– Byte-oriented Two-wire Serial Interface
– Two Programmable Serial USART                     <==!
– Master/Slave SPI Serial Interface
– Programmable Watchdog Timer with Separate On-chip Oscillator
– On-chip Analog Comparator
– Interrupt and Wake-up on Pin Change               <==!
• Special Microcontroller Features
– Power-on Reset and Programmable Brown-out Detection
– Internal Calibrated RC Oscillator
–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terrupt Sources
– Six Sleep Modes: Idle, ADC Noise Reduction, Power-save, Power-down, Standby and
Extended Standby
• I/O and Packages
– 32 Programmable I/O Lines
– 40-pin PDIP, 44-lead TQFP, and 44-pad QFN/MLF
• Operating Voltages
– 1.8 - 5.5V for ATmega164P/324P/644PV
– 2.7 - 5.5V for ATmega164P/324P/644P
• Speed Grades
– ATmega164P/324P/644PV: 0 - 4MHz @ 1.8 - 5.5V, 0 - 10MHz @ 2.7 - 5.5V
– ATmega164P/324P/644P: 0 - 10MHz @ 2.7 - 5.5V, 0 - 20MHz @ 4.5 - 5.5V
• Power Consumption at 1 MHz, 1.8V, 25°C for ATmega164P/324P/644P
– Active: 0.4 mA
– Power-down Mode: 0.1μA
– Power-save Mode: 0.6μA (Including 32 kHz RTC)

楼主:
多谢马老师能够抽时间回答
M48/88/168是对M8的改进,这个我已经清楚,它们不但功能有所不同,而且寄存器名称也有很多不同,特别是M8的USART功能的UCSRC和UBRRH这2个寄存器的读写,它必须通过最高位是1或者0来选择读写这2个寄存器,而在M48上就没有这个不人性化的东西了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
M48与M48P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48P增加功能无所谓,最怕就是寄存器名称又变了,或者名称没有变,但是某位bit所起的作用却变了)

如果马老师或者其他朋友以后有时间发现了它们有这方面的不同,还请举个例子说一下,谢谢(不懂E文就是这样没鬼用,我)

网友(2008-01-09):
功耗应该小了,P是pico power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