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3个LM3914驱动30个LED做功放电平指示,请教。。

楼主(2007-12-07):
E文太差资料看不明白,想知道3个都是不是要接基准还是只第1个接。。。

网友:
LED数码屏/LCD驱动芯片
我司现在开发的一种应用于LED数码屏/LCD驱动芯片,可替代164、4094等类型IC,
   典型应用:电子衡器,台称,电磁炉、电热水器、空调、微波炉、洗衣机、机顶合等LED显示屏驱动。
我司显示驱动芯片下与164、4094等芯片对比优势:
   1、 我司在多媒体项目上专做VCD、DVD、DVB,电磁炉,电子衡器的LED驱动IC,专业性强,方案成熟。
   2、 我司在LED显示驱动芯片是动态扫描(420KHZ),动态扫描的显示效果特别好,而164和4094是静态扫描,单片机需不断发出指令,达不到高频率扫描,会出现闪烁、缺划现象。
   3、 我司的LED显示驱动芯片占用单片机的程序少,应用TM1616、TM1620、TM1618时只要刷新一次就可以了,单片机内部资源可以节约,程序可以缩短很多,而应用164、4094时需要单片机不断的刷新,这样会占用很多的单片机的程序资源。
   4、 价位、成本优势:我司IC可直接驱动数码屏,驱动电流大;而164驱动数码屏时必须外接二极管。另外我司IC可以直接驱动四个“8”以上的数码屏,而164只能间接驱动两个“8”的数码屏,替换164就可省掉单片机的封装脚位,节约封装成本。
   5、 目前在电子衡器,热水器、电磁炉上已经大量应用。能通过热水器在打火时的冲击(高压点火5万伏耐压测试),而且效果比164和4094好很多;可支持4个“8”6个“8”、8个“8”的显示屏。

   型号    封装   显示段位   应用
   TM1616  DIP16/SOP16  7*4段    电池炉,电子衡器、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价位便宜,可代替4094、164等通用产品
   TM1618  DIP18   5*7段
   TM1620  SOP20   7*8段
   TM1624  DIP24/SOP24  11*7段
   TM1628  SOP-24   10段×7位 ~ 13段×4位

   公司LED驱动芯片优点:
   1、 极低的不良率(不良率低于千分之三)
   2、 抗干扰性强
   3、 产品的一致性好,对于各种LED屏具有良好的亮度一致性,无闪屏、黑屏等现象。
   4、 无需外部振荡电阻,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5、 驱动强,对于蓝光LED、非高亮度普通LED的驱动均优于其它厂家的同类驱动IC(本品的第六级驱动相当于其他厂家的第八级驱动)
如有意请联系  www.titanmec.com 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区深圳软件园4栋522
联系电话:0755-86156602  13008893835 传真:0755-86185093  黎汉文先生

TM1616 DIP16/SOP16 7段*4位 机顶合、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精密仪表的数码管驱动,价位便宜,可代替4094、164等通用产品TM1618 DIP18 5段*7位 TM1620 SOP20 8段*6位 TM1624 DIP24/SOP24 11段*7位 TM1623 SOP32 11段*7位-14*4 VCR、VCD、DVD、 小家电及家庭影院等数码管驱动TM1668 SOP24/SSOP24SKDIP24 10*段7位 VCR、VCD、DVD 及家庭影院等产品的显示屏驱动TM1629 SOP32 14段*8位 空调、冰箱、家庭影院等高段位驱动显示TM6932 SOP32 8段*16位 主要应用于电子秤、精密仪表等的高段位显示屏驱
TM1628 SOP28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10段X7位~13段X4位LED显示带键盘(8X2BIT)扫描
TM1623 SOP32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11段X7位~14段X4位LED显示带键盘(8X3BIT)扫描
TM1618 SOP18/DIP18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8段X4位~5段X7位LED显示带键盘(5X1BIT)扫描
TM1618A DIP18 LED(数码管)显示驱动,8段X4位~7段X5位LED显示带键盘(7X1BIT)扫描
TM1626A SOP32 DVD/VCD前面板的数码管驱动,10X7位~13X4位LED显示带键盘(10X1BIT)扫描,包含多彩功能(4096种颜色变化)、开关机功能,集成了PWM输出功能。
TM1626B QFP44 DVD/VCD前面板的数码管驱动,10X6位~13X3位LED显示带键盘(10X3BIT)扫描,包含多彩功能(4096种颜色变化)、开关机功能,集成了PWM输出功能。
TM1626C SOP32 DVD/VCD前面板的数码管驱动,11X7位~14X4位LED显示带键盘(10*3BIT)扫描,包含多彩功能(4096种颜色变化)、开关机功能,集成了PWM输出功能。
TM1626D SOP28 DVD/VCD前面板的数码管驱动,10X7位~11X6位LED显示带键盘(10X2BIT)扫描。
TM1629 QFP44 DVD/VCD/空调/功放/多媒体,16X8段LED显示带键盘(8X4BIT)扫描
TM1629A SOP32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等高段位数码管驱动,16段*8位LED显示,价位便宜,质量可靠。
TM1629B SOP32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等高段位数码管驱动,14段*8位LED显示带键盘(8*2)扫描,价位便宜,质量可靠。
TM1629C SOP32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等高段位数码管驱动,15段*8位LED显示带键盘(8*1)扫描,价位便宜,质量可靠。
TM1629D SOP32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等高段位数码管驱动,12段*8位LED显示带键盘(8*4)扫描,价位便宜,质量可靠。
TM1616 DIP16
SOP16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7段X4位LED显示,价位便宜,质量可靠,可代替4094、164等通用产品。
TM1620 SOP20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8段X6位LED显示,价位便宜,质量可靠,可代替4094、164等通用产品。
TM1620B SOP20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6段X7位~9段*4位LED显示带键盘(6*1BIT),价位便宜,质量可靠,可代替4094、164等通用产品。
TM1624 SOP24
DIP24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11段X7位~14段X4位LED显示,价位便宜,可代替4094、164等通用产品。
TM8211 SOP8/DIP8 用在DVB 上音频转换,可替代PT8211
TM1668 SSOP24/SOP24/
SKDIP24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10段*7位LED显示,8*2键扫描,价位便宜,可代替4094、164等通用产品。
TM74HC164 DIP14 机顶盒、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价位便宜,替代TI/ST/PHI生产的164。
TM1638 SOP28 电磁炉、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的数码管驱动,10段*8位,支持按键8*3个,价位便宜,替代TI/ST/PHI生产的164。
TM1721 SSOP48/COB
VCR/VCD/DVD及家庭影院等产品的液晶屏驱动,32*4点LCD驱动,4路LED驱动,具有64级PWM,可用于LCD幻彩背光驱动,6*4按键输入,4通用输入口,可连接拨轮式电子编码开关,价位便宜,可代替HT1621/HT6221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