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和100Hz的工频干扰怎么抑制

楼主(2007-12-07):
我用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放大信号,信号带宽0.4-100Hz,用单片机的AD转换获取数据,但其中50Hz和100Hz的工频干扰怎么也抑制不了,影响测量精度。有没有好的办法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实现对50Hz和100Hz的工频干扰的抑制。

网友:
不是在做心电吧?硬件上要做50HZ陷波器,高通滤波,低通滤波。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因为硬件PCB尺寸受限所以只做了低通,其他的靠程序里面的FIR滤波来做了。你可以参考一下TI的一片应用笔记SLAA280A,是MSP430的。

网友:
50和 100的公约数的频率采样

楼主:
yangsen 是同行。
ilan2003 小松工程是高手。

网友:
曾经有人做过试验,按照小松的办法,把10mv直流信号和5mv的干扰50hz交流信号同时叠加到以前送入放大-AD电路,输出结果一点未受影响。也就是说,工频干扰全被抑制了。

网友:
50和 100的公约数的频率采样
就是50HZ了

但是信号带宽有100HZ呀,那就不符合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了呀~~~~

AD后面无法恢复出频率高于25HZ的有用信号了呀~~~

网友:
建议结合2楼的办法采用滚动滤波的方式处理,不知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信号带宽0.4-100Hz,用50HZ采样不行啊.

网友:
请 ilan2003 小松工程 解释一下在50和 100的公约数的频率采样下面如何恢复
Fsignal>0.5Fsample的有用信号?

如何克服信号的混叠~~
谢谢~~

网友:
哦我对这个的理解是这样的,ADC的采样平率当然不是在这么低的频率 ,应该是比较高的频率采样,某些ADC内部有数字滤波功能,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输出字速率来对50HZ的频率进行抑制,这样每次单片机读取ADC的频率是50HZ,但是实际的采样频率远远高于这个频率。
AD77xx,CS55XX这些芯片都有数字滤波的功能,只要设置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滤掉工频干扰

记得有一个文档描述这样进行50 和 60HZde 频率都进行抑制的文档,找了一下 没找到,大概是CS55xx的芯片的相应的文档。

网友:
硬件上建议把放大电路形式修改下,通常50HZ 100HZ这些都是来自外部的共模干扰,要具有能够抑制共模干扰的形式,简单点的话就改成一个运放的差分放大器结构,实验过可以很明显的抑制外部不同频率的共模干扰,要求更高的话就采用三运放的仪表放大器结构,或者干脆用INA128 AD620这类的仪表运放。
    由于市电的频率不是很稳定的,你观察波形就会发现,实际上始终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因此完全靠软件50、100公约数的采样方式无法达到更高的要求,主要看你的应用要求了,

网友:
可以直接改成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2008-02-28):
可以直接改成用电池供电的。

电池供电也不能抑制工频干扰

网友(2009-07-10):
但是用双T陷波电路,在0-100hz带宽内的响应波动就会影响了啊……用自适应相干模板法,但是程序就要复杂了点。

网友(2009-09-15):
1,POWER  用  DCDC隔离
2, 信号用光藕隔离
3,软件用维纳滤波。有用信号也在50/100HZ,不能用陷波器

网友(2014-03-06):
很好的帖子,这个要顶,心电图,工频干扰抑制

网友(2014-09-10):
同样被50hz干扰难住了,差分放大电路ad采集总是出现50hz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