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1在控制步进电机时不能通过并口下载线写进程序?

楼主(2007-12-07):
为什么我的51在控制步进电机时不能通过并口下载线写进程序?如果把步进电机与单片机的连线断开就可以写进去程序了。
用P0口通过ULN2003控制步进电机。

各位有没有遇见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编程管脚和步进电机的驱动管脚冲突了

楼主:
P0口驱动控制步进电机,没有冲突,原因已经查明,是电源的原因。编程电压不够了。

网友:
1楼兄弟,编程是P1口,怎么可能给P0口冲突呢?
我以前自己做了一个下载线,也出现了电平方面的问题:我的问题是用74LS373,并口的高电平不能支持该芯片的正常工作,后来我将ISP的4个口线全部接了上拉电阻,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