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11/VS1003都有多个DVDD/AGND等电源引脚,布线时可否只连接其中的一个?

楼主(2007-12-07):
最近买了几片VS1011B,也想玩一下MP3,但布线时发现它有3个DVDD,5个DGND,3个AVDD,4个AGND,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同一组的引脚之间是通的,电阻在2~3欧姆之间,那么我可不可以在布线时只连接同一组引脚中的一个,这样将方便许多?

网友:
画pcb板当然是去连上了,如果是手工搭的可以多连几个,但是不要只连一个,担心内部引线太脆弱了

网友:
可以的,波仔已经证明了。

网友:
可能会出问题。因为IC内部电源连线阻抗太大,只连一个估计某部分供电会有问题。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我已经给本贴加我以前帖子的链接。

但是做PCB要全连上 理由:
                   不连上理论上有损坏芯片的可能 。而且会导致干扰,这样你的输出可能会有很大噪音,这样做出来的mp3你听起来肯定不爽。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