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舵机的朋友进一下。。。。

楼主(2007-12-07):
我用的是futaba s3010型号舵机,各位大虾留点资料吧,,,

网友:
舵机资料都一样的,本站例程就有,小车里的吧呵呵

楼主:
对的,你也搞过??呵呵

网友:
我搞过24路和32路舵机控制,你有什么疑问我可以解答。由于某些原因,谢绝要求公布源代码

楼主:
【3楼】:futaba s3010型号舵机的工作电流大约多大??多大电压灵敏度最高???谢谢了。。

网友:
那个不用降压,直接用电池电压,越大越灵敏

楼主:
我们学校有人由于电压过大把舵机烧坏了。。

网友:
我串了2个4007

网友:
额定5伏就可用

网友:
我用的是MG945
电压不超过7.2V都可以
若用电池容量一定要够大

网友(2008-12-27):
大哥 你用MG995 啊  MG995 还是不错的  价格有合算  不过新推出的 996 贵了点 比995要好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