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款采用ATmega48的智能充电器实物绘制的原理图

楼主(2007-12-07):
有兴趣的分析讨论一下吧,有些端口的方向不对,懒的调整了,可能还有其它错误,仅供参考吧。

PDF格式下载

楼主:
没人讲讲吗?自己引个头先:

这是一个恒流分时充的智能充电器,充电电流固定在恒流2.2A,最高限制电压为2.5V。恒流、限压电源部分相对独立,全部由硬件实现,MCU专注于检测判断及控制。

4节AA充的时候每个占充电周期的1/4,平均电流为550mA,1—2节快充时,每个占充电周期的1/2,平均电流为1100mA,如果充AAA电池,电流减半。

充电电流的调节靠控制充电的MOS管导通、关断的时间来实现,每个充电周期根据电池数量大概在1-2秒之间,所以MOS管的控制是以一个较低的频率来进行,无需高频率的PWM。

网友:
不错,对充电电路一直很感兴趣。

楼主:
这个可是一款批量生产的充电器电路,好像跟三洋的MR57电路差不多,怎么就没人有兴趣?

网友:
谢谢共享。温度检测回路不对吧,那个二极管是不是应改成热敏电阻?

网友:
二极管可以测温度

楼主:
没错,就是用1N4148做温度检测的,有时候,一些问题的实现方法很简单,不用那么复杂的。

半导体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决定于正向电流的大小和温度,当正向电流一定时,正向压降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对于普通的硅二极管1N4148而言,具有约-2.1mV/℃的温度系数,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在-50℃~+150℃的范围内,二极管的测温精度可达±0.1℃,与其他温度传感器比较,二极管温度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线性好、简便的特点,而且当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和温度一定的情况下,其正向压降是非常稳定的。

一般的二极管虽然由于离散性等原因,测温精度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对于普通的应用是足够的了。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是错了,就是光耦那里

楼主:
应该没错,这里取样信号是从LM358的正相端输入的,而且LM358采用的是单端供电,所以输出只能是在0——供电电压(实际略小于)之间,也就只能接到光耦发光管的阳极来实现控制。

网友:
做个记号收藏了!!

网友(2009-01-08):
楼主分析的精辟,受教

网友:
LZ 有VIPerX12A的数据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