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GPRS实现点对点数传实现的方法?

楼主(2007-12-07):
请问一下用GPRS实现点对点数传的方法,下载了一些PPP协议,准备用WAVECOM的MODEM

网友:
两台机都使用中移动的GPRS,则只是局域网之内的两个IP,可不管跨网的难题,用UDP就可以传了。关键是动态IP,如何传递给对方?有一种方法是用短信,一台先上网,得到IP后,用短信传给对方。另一种是一台固定IP,不过先打听一下价格,看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楼主:
IP号不存在问题,到时监时设置对应IP即可,现在对数据实现一头雾水。

网友:
跨网也行,但是一定会要ip地址的。

网友:
点对点,只能用U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