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M48的PRR寄存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12-07):
手册上没有做出说明。看ICCAVR向导的注释写的power controller  是什么意思呢?功率控制器? 电源控制? 马老师能给详细讲讲吗?

网友:
终止外设时钟,降低功耗

网友:
节电寄存器,关闭内部某些不使用单元的供电.

PRR – Power Reduction Register

• Bit 7 - PRTWI: Power Reduction TWI
Writing a logic one to this bit shuts down the TWI by stopping the clock to the module. When
waking up the TWI again, the TWI should be re initialized to ensure proper operation.
• Bit 6 - PRTIM2: Power Reduction Timer/Counter2
Writing a logic one to this bit shuts down the Timer/Counter2 module in synchronous mode (AS2
is 0). When the Timer/Counter2 is enabled, operation will continue like before the shutdown.
• Bit 5 - PRTIM0: Power Reduction Timer/Counter0
Writing a logic one to this bit shuts down the Timer/Counter0 module. When the Timer/Counter0
is enabled, operation will continue like before the shutdown.
• Bit 4 - Res: Reserved bit
This bit is reserved in ATmega48/88/168 and will always read as zero.
• Bit 3 - PRTIM1: Power Reduction Timer/Counter1
Writing a logic one to this bit shuts down the Timer/Counter1 module. When the Timer/Counter1
is enabled, operation will continue like before the shutdown.
• Bit 2 - PRSPI: Power Reduction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If using debugWIRE On-chip Debug System, this bit should not be written to one.
Writing a logic one to this bit shuts down the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by stopping the clock to
the module. When waking up the SPI again, the SPI should be re initialized to ensure proper
operation.
• Bit 1 - PRUSART0: Power Reduction USART0
Writing a logic one to this bit shuts down the USART by stopping the clock to the module. When
waking up the USART again, the USART should be re initialized to ensure proper operation.
• Bit 0 - PRADC: Power Reduction ADC
Writing a logic one to this bit shuts down the ADC. The ADC must be disabled before shut down.
The analog comparator cannot use the ADC input MUX when the ADC is shut down.

楼主:
明白了。谢谢马老师和zhouhe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