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块电机车电池,有多少AH?

楼主(2007-12-08):
一般多少钱左右?

网友:
12V,6A?

楼主:
AH是容量单位,估计是12AH但不确定.

网友:
这个当然知道,懒得写,后面有个12/6是否就是6,12A的估计没这么小吧

楼主:
可能是10AH

楼主:
刚才做了一下功课.
和大家分享一下
电动车质量的核心是电池。目前市场上用于电动车的电池是《电动助力车用密封铅酸蓄电池》,行业标准代号是JB/T10262-2001。
     按上述标准,市场上的电动车电池,只有三种规格:6-DZM-10,12V10AH(2HR),6-DZM-12,12V12AH(2HR),6-DZM-20,12V20AH(2HR)。规格标称中的“6”代表电池有6格,即每格2V,为12V电池。“DZM”表示电动助力车有密封型电池。最后的数字表示电池的容量,(2HR)代表电池的放电率为2小时。但目前商家在电池上的标称却五花八门:即6-DZM-10,12V10AH(2HR)的电池,就有三种错误标称,如6-DZM-12,12V12AH(5HR);6-DZM-12,12V12AH(10HR);6-DZM-14,12V14AH(20HR)。这些错误标称让用户不知其然。为什么呢?

     因为蓄电池是一种非线性电源,即蓄电池放电电流大小与放电时间的长短不成比例。如电池的放电电流增加一倍,放电时间并不减少一倍,而是少于一倍。而放电电流减少一倍,放电时间并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大于一倍。如12V10AH(2HR)的电池,它的标准放电电流是10AH÷2R=5A。如果用10A放电时,放电时间不是1小时,而只有0.7小时,如果用1A放电时,放电时间不是10小时,而是12小时,电池的容量用安时(AH)表示,即标准规定的放电电流(A)和规定的放电时间(H)的乘积,A(安)×H(小时)=AH(安时)。电池标准规定的放电时间用时率(HR)表示,即电池容量的安时(AH)数除以放电电流数,AH÷A=H。不同品种的电池 ,放电时率(HR)也不同,如:电动自行车型电池,放电时率是2HR;牵引型电池是5HR;固定型电池是10HR;起动型和小密型是20HR等等。电池的放电时率,说明了该电池的使用场所,如2HR的电池,使用于电动自行车5HR的使用于叉车,电动汽车;10HR的使用于通讯,UPS电源;20HR的使用于汽车起动等。电池的容量和时率,说明了该型电池允许的工作电流。AH÷H=A。如12V10AH(2HR)的电池,它的允许工作电流量是10AH÷2H=10A。而标称12V12AH(10HR)的电池,它的允许工作电流应是12AH÷10H=1.2,可见远不能满足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要求。所以说,商家把12V10AH(2HR)的电池,标称为12V12AH(10HR)时,实际上是降低了自己电池的使用品质。虽为一时蒙混用户,介于却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