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示波器液晶刷新率和波形捕获率的问题

楼主(2007-12-08):
示波器液晶屏的刷新率一般都在100Hz以下,而波形捕获率一般都比这个高的多(比如DS5022ME的是1000wfms/s)。每秒钟捕获那么多次的波形,但是由于液晶显示刷新率的问题,根本就不能使每一次捕获的波形都显示在屏幕上,为什么对波形捕获率这个参数要求还那么高呢?我认为每秒钟做到液晶刷新率的上限就行了啊。同样电脑也是一样,一般液晶显示器都是把刷新率设置到60Hz的,而现在的显卡每秒钟能达到几百fps,这有何意义呢?
可能是我还没完全理解透吧,大家可以给我说说这方面的东西看吗?

网友:
一个是实际的,一个是你看到的

其实他每秒刷24帧就差不多了。

没必要把每个细节都刷出来让人看。

楼主:
那实际的不等于看的到的,还要做的那么高,有什么意义呢?网友说DS5022ME的波形捕获率太低了,在显示突发的信号时没有更高捕获率的泰克等的示波器效果好,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液晶屏成为瓶颈了,为什么捕获率高了,特发性的波形就容易捕捉到,如果液晶屏的刷新率远远低于这个值得话就算捕捉到突发波形了也有非常大的几率没有显示出来的啊,就算显示出来了,也应该是一瞬间就闪过去了。我在想这个波形捕获率是不是和波形录制等功能有关,而对实时显示的效果印象不大的啊?

网友:
非常有用,可以存贮起来看呀,分析呀。捕获率对数字存贮示波器来说太重要了,而是不是及时看到到不是主要的,所以越高越好。不知其他人怎么看的。

楼主:
波形存储起来的话我觉得是连续采样的一段数据,这样波形是连续的,才有用。也就是说采样一次,要连续采样满整个存储器(具体多少就应该是取决于采样深度了),1000wfms/s的话就是一秒钟内采样了1000次,每次都是一个单位的“采样深度”。你按stop后,停下来的是存储器里最后一次采样的数据。这样看来的话我觉得捕获率对按下stop后能才看的存储的波形好像影响不大。
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
数字示波器的两次记录之间是有空白的,捕获率越高,空白越短,失去的波形就越少,他的波形越靠近stop后的波形,但他必须要有采样率和存贮深度支持,不然也是空的,是暂态分析用的。他跟液晶屏的刷新率没有关系,因为液晶屏最后显示的是存贮的波形,只要满足视觉要求就可以了。我不是搞示波器的,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网友:
这个就好比电影的慢镜头,先将很快的信号记录下来再放慢来看.

网友:
示波器捕获次数越多,采样数据死区也越小,据说现在泰克可以做到每秒捕获400000次以上,虽然眼睛跟不上不过还是有价值的。
   至于显卡当然是显示的帧速越多越好,这个代表了3D渲染速度,在很多3D的渲染场景下这个帧数是会变化很大的,你要是打过CS雷神这些就知道了,有时候冲进一个房间突然帧数就明显下来了,一卡一卡的,等醒悟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干掉了,哈哈

网友:
对于波形复现来讲,数字示波器的捕获率,采样率和存贮深度是核心指标,哪个差,都会丢失波形。

网友(2010-08-20):
波形捕获率高好!当然也不能只为了提高波形捕获率而压根不参与运算,比如某些厂家的示波器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波形捕获率高好!当然也不能只为了提高波形捕获率而压根不参与运算,比如某些厂家的示波器t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DPX?

网友:
大家一起来测试波形刷新率啊!我测试过L公司7100A 大概220wfms/S 打开测量功能30wfms/S
A公司的 54645A 快时基都有30000wfms/S多
下周测试一下子T公司的MSO4000 不过已经看过很多它的测试了,非常多的数据造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一起来测试波形刷新率啊!我测试过l公司7100a 大概220wfms/s 打开测量功能30wfms/s
a公司的 54645a 快时基都有30000wfms/s多
下周测试一下子t公司的mso4000 不过已经看过很多它的测试了,非常多的数据造假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波形捕获率?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另外我认为显示刷新率和波形捕获率的关系是这样的:每次显示刷新的时候,把所有捕获的波形数据叠加起来,并且用亮度来区分波形出现的概率。
例如显示刷新率60,波形捕获率600,那么每次显示的就是10个波形的叠加,如果是周期信号,那么这十个波形是重合的(并且高亮显示),假设某个波形上出现了异常信号,那么就会有额外有一条很淡的波形显示在屏幕上。

可能是我用示波器还不是特别精通,我没觉得高波形捕获率有什么好,如果我要抓异常,我会尽量设个触发用单次捕获然后慢慢分析;否则即便我看到屏幕上一闪而过有一个波形有异常,又能如何,除非它以一定的几率重复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家一起来测试波形刷新率啊!我测试过l公司7100a 大概220wfms/s 打开测量功能30wfms/s
a公司的 54645a 快时基都有30000wfms/s多
下周测试一下子t公司的mso4000 不过已经看过很多它的测试了,非常多的数据造假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波形捕获率?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另外我认为显示刷新率和波形捕获率的关系是这样的:每次显示刷新的时候,把所有捕获的波形数据叠加起来,并且用亮度来区分波形出现的概率。
例如显示刷新率60,波形捕获率600,那么每次显示的就是10个波形的叠加,如果是周期信号,那么这十个波形是重合的(并且高亮显示),假设某个波形上出现了异常信号,那么就会有额外有一条很淡的......
测触发输出的脉冲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家一起来测试波形刷新率啊!我测试过l公司7100a 大概220wfms/s 打开测量功能30wfms/s
a公司的 54645a 快时基都有30000wfms/s多
下周测试一下子t公司的mso4000 不过已经看过很多它的测试了,非常多的数据造假
用什么方法可以测波形捕获率?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另外我认为显示刷新率和波形捕获率的关系是这样的:每次显示刷新的时候,把所有捕获的波形数据叠加起来,并且用亮度来区分波形出现的概率。
例如显示刷新率60,波形捕获率600,那么每次显示的就是10个波形的叠加,如果是周期信号,那么这十个波形是重合的(并且高亮显示),假设某个波形上出现了异常信号,那么就会有额外有一条很淡的......
你说的仅仅是异常的一种 示波器死区时间占了整个采集周期98%,没有高的波形刷新率你将什么都捕获不到!如果你都知道异常将会是什么样子了就不需要使用示波器了!

网友:
刚测试Agilent 90000-X,存储深度设置800k,波形捕获率1900,我靠强悍。比友商快了100倍以上!

网友(2011-11-04):
200wpfs,2000wp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