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LED用于指示和数据通讯(附:电路、源代码、视频)

楼主(2007-12-08):
在两个普通LED间进行数据通讯的原理我就不说了,如果还有不知道的请搜索论坛上LED用做传感器的相关帖子。我使用的是两个高亮LED,通讯距离没有测过,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视频里面的距离大概在8cm左右。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演示,如果你采用的LED和我不一样,程序可能需要改变一些参数。

MEGA16上的代码:
//===============================================
//               两个LED间数据通讯
//               =================
//    该代码在MEGA16上实现了通过一个普通LED接收数
//据包,并通过该LED发送应答包。代码重在描述普通LED
//间实现通讯的原理,并不能在任意种类的两个LED间进行
//数据通讯,如果要实现将任何一个LED作为一个通讯端口,
//就要采用自适应算法。这个技术应用得好的话,你就不
//需要为你的产品留通讯接口了,再也不需要为产品调试
//或设置参数预留接口了,再也不用拆机或连线了,一切
//都可以通过一个电源灯或指示灯完成于无形之中。
//
//  电路:PA0---[+LED-]---[R300]---PA1
//
//
//                           by:xingcn 点点星尘
//                                    2007.11.08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SBIT(x,y)                (x|=(1<<y))
#define CBIT(x,y)                (x&=~(1<<y))
#define BIT(x,y)                (x&(1<<y))
#define LED_ON(x)                CBIT(PORTD, x)
#define LED_OFF(x)                SBIT(PORTD, x)
#define B_9600                        51
#define B_38400                        12
#define LED_PORT                PORTA
#define LED_DDR                        DDRA
#define LED_PIN                        PINA
#define LED_N                        PA0                                        //LED+
#define LED_P                        PA1                                        //LED-
#define LED_N_OUT()                SBIT(LED_DDR, LED_N)
#define LED_P_OUT()                SBIT(LED_DDR, LED_P)
#define LED_N_IN()                CBIT(LED_DDR, LED_N)
#define LED_P_IN()                CBIT(LED_DDR, LED_P)
#define LED_N_HIG()                SBIT(LED_PORT, LED_N)
#define LED_N_LOW()                CBIT(LED_PORT, LED_N)
#define LED_P_HIG()                SBIT(LED_PORT, LED_P)
#define LED_P_LOW()                CBIT(LED_PORT, LED_P)
#define PACK_SIZE                18
#define PB_FUNC(x)                (x[0] >> 4)
#define PB_DATN(x)                (x[0] & 0x0F)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led_light_recv(void);
unsigned char        led_send_char(const unsigned char);
void                 led_send_pack(const char, const void *, const char);

//--------------------------------------------------------
unsigned char rs,rb,rn,ln,bn,ro,pack[PACK_SIZE],rb_event;
//--------------------------------------------------------
//===============================================
//名称:delay_ms
//功能:毫秒延时
//参数:unsigned int ms    要延时的毫秒数
//返回:无
//备注: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0x0000;

        while(i < ms)
        {
                _delay_loop_2(10*25 *4);
                i++;
        }
}

//===============================================
//名称:usart_init
//功能:串口初始化
//参数:unsigned int baud    波特率
//返回:无
//备注:无
//===============================================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int baud)
{
        UBRRH = (unsigned char)(baud >> 8);
        UBRRL = (unsigned char)baud;

        UCSRA = 0x02;                                        //U2X = 1

        UCSRB = (1<<RXEN)|(1<<TXEN);

        UCSRC = (1<<URSEL)|0x06;
}
//===============================================
//名称:port_init
//功能:端口初始化
//参数:无
//返回:无
//备注:无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PORTC = 0xFF;
        PORTD = 0xFF;

        //做输入用
        DDRA = 0x00;
        DDRB = 0x00;
        DDRC = 0x00;
        DDRD = 0xFE;
        cli();

}

//===============================================
//名称:led_light_recv
//功能:检测LED受光状态
//参数:无
//返回:光照达到给定亮度返回 TRUE
//      光照达不到给定亮度返回 FALSE
//备注:无
//===============================================
unsigned char led_light_recv(void)
{
        unsigned char i;

        LED_P_OUT();
        LED_N_OUT();
        LED_N_HIG();
        LED_P_LOW();
        delay_ms(1);

        LED_N_LOW();
        LED_P_HIG();
        delay_ms(1);

        LED_P_IN();
        LED_P_LOW();
        LED_N_LOW();
        for(i = 0x00; i < 0x03; i++)
        {
                delay_ms(1);
                if(!BIT(LED_PIN, LED_P))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名称:led_send_char
//功能:通过LED发送一个字节
//参数:unsigned char c    要发送的字节
//返回:发送的字节
//备注:无
//===============================================
unsigned char led_send_char(const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LED_N_OUT();
                LED_P_OUT();
                LED_N_HIG();
                LED_P_LOW();

                if(BIT(c, ( 7 - i )))                                                // 高位在前
                        delay_ms(30);
                else
                        delay_ms(15);

                LED_N_LOW();
                delay_ms(15);
        }
        return c;
}

//===============================================
//名称:led_send_pack
//功能:通过LED发送一个数据包
//参数:char c       功能号
//      void *dat    数据
//      char dn             数据量
//返回:无
//备注:数据包格式"功能号(高4位)|数据量(低4位)+
//      数据+(8bit)LRC校验",允许发送空数据。
//===============================================
void led_send_pack(const char func, const void *dat, const char dn)
{
        unsigned char n,lrc = 0;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dat;

        //发送接收识别头
        LED_N_OUT();
        LED_P_OUT();
        LED_N_HIG();
        LED_P_LOW();
        delay_ms(60);
        LED_N_LOW();
        delay_ms(15);

        //每个包最多发送16个字节
        n = (func << 4) | ((p) ? (dn & 0x0F) : 0x00);
        lrc += led_send_char(n);
        for(n = 0; p != NULL && n < (dn & 0X0F); n++)
        {
                lrc += led_send_char(p[n]);
        }

        //发送校验字节
        led_send_char(lrc);
}
//============================================
//名称:main
//功能:主函数
//参数:无
//返回:1
//备注:无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rc,i;

        port_init();
        usart_init(B_9600);

        ln = 0;
        rb_event = FALSE;
        for(;;)
        {
                rs = led_light_recv();
                if(rs)
                {
                        ln++;
                }
                else
                {
                        if(ln >= 0x0F && ln <= 0x12)
                        {
                                bn = 0;
                                rb = 0;
                                ln = 0;
                                rn = 0;
                                ro = 0;
                                while(1)
                                {
                                        rs = led_light_recv();
                                        if(rs)
                                        {
                                                ln++;
                                        }
                                        else
                                        {
                                                if(ln >= 0x04 && ln <= 0x06)                //收到0
                                                {
                                                        rb <<= 1;
                                                        bn++;
                                                        ro = 0;
                                                }
                                                else if(ln >= 0x08 && ln <= 0x0A)        //收到1
                                                {
                                                        rb <<= 1;
                                                        rb++;
                                                        bn++;
                                                        ro = 0;
                                                }
                                                else                                 //接收错误
                                                {
                                                        if(++ro > 0x03)
                                                                break;
                                                }

                                                if(bn == 0x08)                        //收到一个字节
                                                {
                                                        bn = 0;
                                                        pack[rn++] = rb;
                                                        rb = 0;
                                                        if(rn == PB_DATN(pack) + 2)        //收到一个数据包
                                                        {
                                                                rb_event = TRUE;
                                                                break;
                                                        }
                                                }
                                                ln = 0;
                                        }
                                }
                        }
                        ln = 0;
                }

                //事件处理
                if(rb_event)
                {
                        rb_event = FALSE;
                        lrc = 0;
                        for(i = 0; i < (PB_DATN(pack) + 1); i++)
                                lrc += pack;
                        if(lrc == pack)
                        {
                                if(PB_FUNC(pack) == 1)
                                {
                                        for(i = 1; i < (PB_DATN(pack) + 1); i++)        //将收到数据发送到PC
                                        {
                                                while( !(UCSRA & (1<<UDRE)) );
                                                UDR = pack;
                                        }
                                        delay_ms(20);
                                        led_send_pack(2,NULL,0);                        //发送接收成功应答包
                                }
                        }
                }
        }
        return 1;
}

TINY13上的代码:
//===============================================
//               两个LED间数据通讯
//               =================
//    该代码在TINY13实现了将数据以包的形式通过一个
//普通LED发送出去,并通过该LED接收数据。代码重在描
//述普通LED间实现通讯的原理,并不能在任意种类的两个
//LED间进行数据通讯,如果要实现将任何一个LED作为一
//个通讯端口,就要采用自适应算法。这个技术应用得好
//的话,你就不需要为你的产品留通讯接口了,再也不需
//要为产品调试或设置参数预留接口了,再也不用拆机或
//连线了,一切都可以通过一个电源灯或指示灯完成于无
//形之中。
//
//  电路:PB0---[+LED-]---[R300]---PB1
//
//
//                           by:xingcn 点点星尘
//                                    2007.11.08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string.h>
//===============================================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SBIT(x,y)                (x|=(1<<y))
#define CBIT(x,y)                (x&=~(1<<y))
#define BIT(x,y)                (x&(1<<y))
#define LED_ON(x)                CBIT(PORTB, x)
#define LED_OFF(x)                SBIT(PORTB, x)
#define LED_PORT                PORTB
#define LED_DDR                        DDRB
#define LED_PIN                        PINB
#define LED_N                        PB0                                        //LED+
#define LED_P                        PB1                                        //LED-
#define LED_N_OUT()                SBIT(LED_DDR, LED_N)
#define LED_P_OUT()                SBIT(LED_DDR, LED_P)
#define LED_N_IN()                CBIT(LED_DDR, LED_N)
#define LED_P_IN()                CBIT(LED_DDR, LED_P)
#define LED_N_HIG()                SBIT(LED_PORT, LED_N)
#define LED_N_LOW()                CBIT(LED_PORT, LED_N)
#define LED_P_HIG()                SBIT(LED_PORT, LED_P)
#define LED_P_LOW()                CBIT(LED_PORT, LED_P)
#define PACK_SIZE                18
#define PB_FUNC(x)                (x[0] >> 4)
#define PB_DATN(x)                (x[0] & 0x0F)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led_light_recv(void);
unsigned char        led_send_char(const unsigned char);
void                 led_send_pack(const char, const void *, const char);
//--------------------------------------------
unsigned char rb,rn,ln,bn,ro,rs,pack[PACK_SIZE],rb_event;
//============================================
//名称:delay_ms
//功能:毫秒延时
//参数:unsigned int ms    要延时的毫秒数
//返回:无
//备注: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0;

        while(i < ms)
        {
                _delay_loop_2(240);
                i++;
        }
}
//===============================================
//名称:led_light_recv
//功能:检测LED受光状态
//参数:无
//返回:光照达到给定亮度返回 TRUE
//      光照达不到给定亮度返回 FALSE
//备注:无
//===============================================
unsigned char led_light_recv(void)
{
        unsigned char i;

        LED_P_OUT();
        LED_N_OUT();
        LED_N_HIG();
        LED_P_LOW();
        delay_ms(1);

        LED_N_LOW();
        LED_P_HIG();
        delay_ms(1);

        LED_P_IN();
        LED_P_LOW();
        LED_N_LOW();
        for(i = 0x00; i < 0x03; i++)
        {
                delay_ms(1);
                if(!BIT(LED_PIN, LED_P))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名称:led_send_char
//功能:通过LED发送一个字节
//参数:unsigned char c    要发送的字节
//返回:发送的字节
//备注:无
//===============================================
unsigned char led_send_char(const 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LED_N_OUT();
                LED_P_OUT();
                LED_N_HIG();
                LED_P_LOW();

                if(BIT(c, ( 7 - i )))                                // 高位在前
                        delay_ms(30);
                else
                        delay_ms(15);

                LED_N_LOW();
                delay_ms(15);
        }
        return c;
}

//===============================================
//名称:led_send_pack
//功能:通过LED发送一个数据包
//参数:char c       功能号
//      void *dat    数据
//      char dn             数据量
//返回:无
//备注:数据包格式"功能号(高4位)|数据量(低4位)+
//      数据+(8bit)LRC校验",允许发送空数据。
//===============================================
void led_send_pack(const char func, const void *dat, const char dn)
{
        unsigned char n,lrc = 0;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dat;

        //发送接收识别头
        LED_N_OUT();
        LED_P_OUT();
        LED_N_HIG();
        LED_P_LOW();
        delay_ms(60);
        LED_N_LOW();
        delay_ms(15);

        //每个包最多发送16个字节
        n = (func << 4) | ((p) ? (dn & 0x0F) : 0x00);
        lrc += led_send_char(n);
        for(n = 0; p != NULL && n < (dn & 0X0F); n++)
        {
                lrc += led_send_char(p[n]);
        }

        //发送校验字节
        led_send_char(lrc);
}

//============================================
//名称:main
//功能:主函数
//参数:无
//返回:1
//备注:无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rc,i;

        SBIT(PORTB, PB2);
        SBIT(DDRB, PB2);
        SBIT(PORTB, PB3);
        SBIT(DDRB, PB3);
        ln = 0;
        rb_event = FALSE;

        for(;;)
        {
                //数据接收
                rs = led_light_recv();
                if(rs)
                {
                        ln++;
                }
                else
                {
                        if(ln >= 0x19 && ln <= 0x1C)
                        {
                                bn = 0;
                                rb = 0;
                                ln = 0;
                                rn = 0;
                                ro = 0;
                                while(1)
                                {
                                        rs = led_light_recv();
                                        if(rs)
                                        {
                                                ln++;
                                        }
                                        else
                                        {
                                                if(ln >= 0x06 && ln <= 0x09)
                                                {
                                                        rb <<= 1;
                                                        bn++;
                                                        ro = 0;
                                                }
                                                else if(ln >= 0x0D && ln <= 0x10)
                                                {
                                                        rb <<= 1;
                                                        rb++;
                                                        bn++;
                                                        ro = 0;
                                                }
                                                else
                                                {
                                                        if(++ro > 0x03)
                                                                break;
                                                }

                                                if(bn == 0x08)                                //接收到一个字节
                                                {
                                                        bn = 0;
                                                        pack[rn++] = rb;
                                                        rb = 0;
                                                        if(rn == PB_DATN(pack) + 2)
                                                        {
                                                                rb_event = TRUE;
                                                                break;
                                                        }
                                                }
                                                ln = 0;
                                        }
                                }
                        }
                ln = 0;
                }

                //事件处理
                if(rb_event)
                {
                        rb_event = FALSE;
                        lrc = 0;
                        for(i = 0; i < (PB_DATN(pack) + 1); i++)
                                lrc += pack;
                        if(lrc == pack)
                        {
                                if(PB_FUNC(pack) == 2)
                                {
                                        //点亮指示LED,表示收到正确数据包
                                        LED_ON(PB3);
                                        delay_ms(50);
                                        LED_OFF(PB3);
                                }
                        }
                }

                //按键发送
                if(!BIT(PINB, PB2))
                {
                        delay_ms(10);
                        if(!BIT(PINB, PB2))
                        {
                                strcpy((char *)&pack[1], "www.ouravr.com\n");
                                led_send_pack(1, &pack[1], strlen((char *)&pack[1]));
                        }
                }
        }
        return 1;
}

演示视频:
普通LED用于指示和数据通讯(视频)(文件大小:9.32M)

网友:
有点意思,可靠性和通讯速率能保证正确吗?

网友:
楼主动手快。我苦苦看英文文档中。
学习。

一楼
可用。EDA有详细论文。
http://www.edn.com/article/CA6475381.html?text=&text=wimax%2C+%2C+%2C+wimax%2C+wimax%2C+wimax%2C+wimax&text=led
要超高亮度切透明封装的LED效果好些。
论坛有相关链接

楼主:
早知道当年就得多背点单词,现在E文糟透了。高亮度透明封装LED只要互相照得到,应该就可以传送数据。程序是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写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3Pf4TZ_vOE

网友:
hehe
我的链接就是这个类似文章,我还翻译了前八页。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5694&bbs_page_no=2&bbs_id=9999
按钮,双机通信。。遥控锁。
另一个:
按钮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65018&bbs_page_no=2&bbs_id=9999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就像youtube视频里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使用前景十分广泛的应用方案。
    我用汇编多一些,看C语言有些费力,论坛里其他相关的介绍也看了,但还是希望xingcn 能说一下程序的流程,重点是发射和接收,可以吗?
    LED好像是需要先施加反向电压对LED充电,然后再测量LED自放电时间,通过放电时间的长短表示接收的是0还是1。这就是说LED不能一直处于接收状态,哪如何保证发射和接受的同步呢?

楼主:
程序在LED的控制部分和下面这个图差不多,不同的只是最后一步(第4步:<----------),程序并不是通过测量LED自放电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接收的是0或1的。而是通过设定一个时间阀值来判断是否有光照,如果有光照就用一个变量来累加光照时间(这里只是函数调用次数,实际应用应该设法取得这个时间,对于相同条件来说,不同的LED的自放电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我的程序中ln的值就不一样,如果能取得这个时间,那么采用不同LED得到的光照时间还是一样的,还是那句话,这个程序仅仅为了说明原理,虽然它从没向PC传错一个字节,但应用还是需要更好的算法--通用),这样就可以分辨出“0”、“1”、“无光照”了。如果没有按钮按下,LED将一直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
还是有些不明白啊!
    按你所说,你是用光照时间的长短来表示0和1的,这就要求你的接受端必须与发射同步(至少不能差太多时间),在发射端发射的时候,接收LED正好开始接受信号。这个如何实现呢?不然的话,比如:发射已经开始发光了,接受却还在充电状态;等LED开始接收了,发射已经发完了,接收端就以为是0或是无光照。如何能保证接收无误?
    红外的数据传输做过,上图中所示过程明白(因为有老外写的对应的PIC BASIC语言的程序,而我的PIC是用BASIC语言入的门,所以能看明白),就是不明白如何连续的接收信号,因为中间有一个充电的时间,这里就搅乱了时序。
    很想把这个用到自己的电路里,但一直想不明白,请教,感谢。

楼主:
请仔细看这个函数void led_send_pack(const char func, const void *dat, const char dn) ,每个数据包的开始都有一个60ms的识别头用于接收同步。接收时检测到这个头之后就可以开始接收数据了。

网友:
占个位置先,顶下。

网友:
有意思
省钱

网友:
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c代码的风格我喜欢啊~

网友:
很有价值啊!认真学习.

网友:
貌视那个视频是2002年的实验。。。

网友:
有点意思。好

网友:
如果用lcd应该可以更远一些吧

网友:
看了视频,好玩,好玩!

网友:
這樣用的話還不如直接用紅外對管.........

网友:
紅外對管比LED贵好几倍!

网友:
好简单的通讯方式,值得学习。 顶死拉到。

楼主:
【23楼】:红外线肉眼是看不见的,根本就不能用于指示。

网友:
看上去挺时髦的,就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楼主:
在通讯物理链路可行的情况下,其通讯的可靠性与算法和环境有关,现在对于任意LED的通用算法正在完善当中,如果你希望将它应用到你的产品,你可以在进行通信的时候给它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做一个如图装置,这样环境对通信的干扰就比较小了(可以忽略),至少通过实验我是这么认为。

网友(2008-06-20):
俺08年才知道有这回事,感谢各位!

网友(2008-08-06):
这个技术如果做好了,将是电子产品设计里面的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技术,因为这将给产品的生产中带来非常大的变革空间。哈哈

网友:
回家不用带钥匙了。

网友:
通信距离能达多少?
要是才8cm有意义吗?

网友:
呵呵,看不懂耶!

网友:
老弟的贴子又被顶出来了,继续顶顶

网友(2008-12-29):
顶出来..想做成触摸的按键..怎么办?

网友:
这么全的资料要记号。

网友:
长见识来了

网友:
今天才知道这们的技术!真的是牛年牛人啊

网友(2009-02-20):
做个标记,慢慢研究

网友:
LED反相充电有道理吗?
我认为应该是PWM显示LED,在低电平时候检测外界握手信号。
握手信号对了,就进入通讯状态。

网友(2009-05-23):
有创造,才有发展,楼主真的很棒啊

网友:
有实际意义吗? 我认为没有。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把LED当光敏二极管用。要实现可靠的通讯,应该加上调整和解调电路,否则只是玩具。环境光影响很大。

网友:
LED应用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顶一下,笔记!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感觉有点意思!!

网友(2009-08-08):
有意思,但还不知道实际用途

网友(2010-04-18):
回复 楼主:

敢问楼主  制作时有用到外部晶振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敢问楼主  制作时有用到外部晶振没?
----------------------------------------------------------------------
通讯与晶振无关

网友:
有意思!是在同一块实验板上实现的吗?能做成两个相同的板之间进行传输码?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2010-05-20):
LZ你能再贴一次接收的代码吗?我发现你的代码有错!

网友:
怎么计算有效传输距离啊?

网友:
这个貌似有用哦,例如在做产品时,使用可自编程的MCU,就可以使用指示灯传输程序升级了。
呵呵,这个可以在产品宣传中可以作为亮点宣传一下,让外行人以为这是“高高科技”

网友:
好东西,应该很有前景。

网友:
光隔也省了!?

楼主:
把视频连接也放上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yNDk5MzE2.html

已应用在一些工业产品上,用于读取报警信息和修改参数,现场调试也很方便。

网友(2011-06-21):
xingcn 星尘
在接收的过程中,在这一步:
for(i = 0x00; i < 0x03; i++)
{
delay_ms(1);
if(!BIT(LED_PIN, LED_P))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如果IO为高阻态,无论如何不能读到0,如果接下拉电阻,又很难读到1,我用的下拉是200K-1M,都有试,请问楼主是为什么?

网友:
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是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2014-01-20):
有点意思

网友:
cool,经常逛论坛,总能捡到一些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