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如何调用静态链接库 xxx.a文件

楼主(2007-12-09):
马老师:
您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用winavr要调用一个.a静态链接库,在avrstudio环境下最好,这样可以不用写makefile了.
.a文件为何不能直接#include xxx.a呢?我在程序中include xxx.a后,编译器程序好像死机了.

网友:
抱歉,我没使用过winavr环境.

网友:
xxx.a是静态库来得, xxx.so是动态库来得

gcc -o main main.c  xxx.so

可以去网上参考 linux下的 gcc 的静态库和动态库的使用方法

网友:
一般采用包含文件头(文件头里面要设一些必要的变量),然后修改Makefile,编译选项里面加上“-l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