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示USART是否在工作的电路?

楼主(2007-12-09):
准备作一个小电路,通过led来指示USART是否在通讯中?

我准备使用一个模拟比较器,电路连接如下

请问我这个设计是否可行,我现在的疑惑是LM393的DATASHEET有提到
Vicm=0~VCC+  -1.5V,我目前的工作电压为5V,这样一来的输入电压只能最大为
3.5V,V-的输入端恒为2.5V符合要求,但是V+的输入最大可达5V,这时工作是否正常。

请问大家是否还有更好的电路能达到我的要求?请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还请问 LM339和LM393 抛弃比较器的个数不谈,它们两者的差别大吗?使用时是否可以互相替代。
我看datasheet中就是提到LM393可以 these devices are designed to permit a common mode range-to-ground level with single supply operation.

楼主:
还请问 如果不考虑到速度问题,是否也可以使用LM358呢?

网友:
搞那么麻烦干什么啊
速度快了根本看不到发光管闪动,所以速度不是问题

直接并个led就可以了,注意功率,尽量使用小一点的电流,降低串口功耗

网友:
如果单片机是你自己控制的话,不妨 用个io口 显示通信状态

还有如果你使用的是mx232  另外一路电平转换的,用来给你做通信显示再合适不过了

楼主:
多谢hl0716的回复,本来也是考虑在Rx Tx线上直接接led,然后通过电阻到地的,但是由于波特率比较高115200,怕接led后影响总线稳定,所以准备使用个比较器。

单片机工作起来估计处理不过来,所以不考虑使用IO接LED。

我使用的是485通讯。

您提到的 “还有如果你使用的是mx232  另外一路电平转换的,用来给你做通信显示再合适不过了

是将两路的输入并联,一路接TTL电平的USART,一路连接led吗?

多谢。

网友:
还有如果你使用的是mx232  另外一路电平转换的,用来给你做通信显示再合适不过了

是将两路的输入并联,一路接TTL电平的USART,一路连接led吗?

多谢。

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不过有2种方法.可以得到232信号,或者ttl信号,

网友:
电源接1-2K电阻,接LED,然后接在TTL或CMOS端的RX、TX引脚上。

USART不工作时RX、TX为高电平,LED不亮;传输数据有低电平出现(如启始位),LED亮。可以做提示。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复

请问马老师 这样连接是否回对usart的通讯造成影响呢?

网友:
我用的232通讯是通过2个非门(4069/74HC14)然后直接加限流电阻接到LED上的。暂没发现大的问题。
但如2楼所说,速度快了(才9600的波特率),LED的闪动,用眼睛看实在费劲。多机轮询方式通讯,当这个MCU通讯RXD发出信号时,往往一闪而过,稍不注意,又得等一圈。通讯失败时,要等到眼睛看酸了,才能确定:)
我现在的想法是,检测通讯是否正常,无非是正常收、不正常收、不收、正常发、不正常发以及不发6种。
正常的收发,通过计数清零的方式,类似看门狗的工作方式,一定时间里是否有通讯,然后输出到了led上(方式还可以是多种的,例如显示到数码管或LCD上),但这种可能会占用一个或2个端口,当然通过校验验证后应该可以保证可靠性的,真的故障发生时,当然也要判断LED是否坏了的。
不正常的收发,应该可以通过校验解决,因为校验不同过等同不收发。但可以是判断干扰的一种方式,例如,一个特定干扰源,一直存在时。
为保证可靠性,正常收发时亮可考虑,低频率的闪动;有特定干扰源时,常亮;不通讯时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