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 这样仿真行么

楼主(2007-12-09):
我就想发一个数据出去,不知道这样写程序可不可以,为什么仿真时老是停留在while (!(TWCR & (1<<TWINT)));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pgmspace.h>
#include<avr/signal.h>
#include <compat/twi.h>

//*******************************************************************************
SIGNAL(SIG_2WIRE_SERIAL)
{
  PORTB|=(1<<0);
}

int main(void)

{
   sei();
   int flag=1;
   DDRB=(1<<0);
// DDRC=(1<<5)|(1<<4);
   PORTC|=(1<<5)|(1<<4);

    TWDR=1;
    TWCR = (1<<TWINT)|(1<<TWEN)|(1<<TWIE);
    while (!(TWCR & (1<<TWINT)));

        while(1)
        {
          if(flag)
           {
             PORTB=(1<<0);
             flag=0;
       }
     else
           {
             PORTB=(0<<0);
                 flag=1;
            }
     }
}

网友:
lz可以试试有个名字貌似Protel的那个仿真软件,里面就有I2C调试监控终端
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嘿嘿,可是阿莫重点封_杀对象哦
你看看首页,“ourAVR.com网站抵制Pro××××软件的声明”就知道了

网友:
在我的新书中,有专门介绍TWI的应用和例子,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