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tmega128上移植UCOS-II?

楼主(2007-12-09):
请问如何在atmega128上移植UCOS-II?如果没有这一款的,只要是atmega系列的也可以,谁有成功的移植代码,可不可以发分给我,谢谢!
luojinwen1984@163.com

我从网上下了个,但用不了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2-09,20:52:08 加入。
你的原标题:“UCOS如何移植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你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
这个与编译器有关,我在cvavr下移植了Mega16的。

楼主:
站长,很抱歉,我是第一次发贴,以后会注意的.

我用icc avr 移植的,移植代码是从www.micrium.com下载的,你在mega16上移植成功了,能否发份你的代码给我?谢谢!
luojinwen1984@163.com

网友:
iar编译器,官方有现成版本的啊。
我是采用GCC移植的,atmega128平台。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0480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usbfish&bbs_id=9999

楼主:
谢谢  我下到了,稍后试试

楼主:
下面是我在移植UCOS到ATMEGA128上(在ICC AVR7上编译)出现的错误,好象是条件编译出错了,请问如何改?

E:\安装\ICCAVR~1\icc\bin\imakew -f ucos.mak
    iccavr -o ucos -g -ucrtatmega.o -bfunc_lit:0x8c.0x10000 -dram_end:0x10ff -bdata:0x100.0x10ff -dhwstk_size:16 -beeprom:1.4096 -fihx_coff -S2 @ucos.lk   -lcatmega
!E os_time.o(82): multiple define: '_OSTimeDly'
!E os_time.o(83): multiple define: '_OSTimeDlyHMSM'
!E os_task.o(149): multiple define: '_OSTaskChangePrio'
!E os_task.o(150): multiple define: '_OSTaskCreate'
!E os_sem.o(225): multiple define: '_OSSemDel'
!E os_sem.o(226): multiple define: '_OSSemQuery'
!E os_sem.o(227): multiple define: '_OSSemAccept'
!E os_sem.o(228): multiple define: '_OSSemCreate'
!E os_sem.o(229): multiple define: '_OSSemPend'
!E os_sem.o(230): multiple define: '_OSSemPost'
!E os_core.o(496): multiple define: '_OS_EventTO'
!E os_core.o(497): multiple define: '_OSStart'
!E os_core.o(498): multiple define: '_OS_MemCopy'
!E os_core.o(499): multiple define: '_OSTimeTick'
!E os_core.o(500): multiple define: '_OS_EventTaskRdy'
!E os_core.o(501): multiple define: '_OS_EventWaitListInit'
!E os_core.o(502): multiple define: '_OSIntEnter'
!E os_core.o(503): multiple define: '_OS_Sched'
!E os_core.o(504): multiple define: '_OSSchedUnlock'
!E os_core.o(505): multiple define: '_OS_TaskIdle'
!E os_core.o(506): multiple define: '_OSSchedLock'
!E os_core.o(507): multiple define: '_OS_EventTaskWait'
!E os_core.o(508): multiple define: '_OSInit'
!E os_core.o(509): multiple define: '_OS_MemClr'
!E os_core.o(510): multiple define: '_OSIntExit'
!E os_core.o(511): multiple define: '_OS_TCBInit'
!E os_core.o(512): multiple define: '_OSVersion'
!E os_core.o(516): multiple define: '_OSUnMapTbl'
!E os_core.o(517): multiple define: '_OSMapTbl'
!E os_core.o(541): multiple define: '_OSIntNesting'
!E os_core.o(542): multiple define: '_OSTCBCur'
!E os_core.o(543): multiple define: '_OSIntExitY'
!E os_core.o(544):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FreeList'
!E os_core.o(545): multiple define: '_OSCtxSwCtr'
!E os_core.o(546):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Tbl'
!E os_core.o(547): multiple define: '_OSTaskIdleStk'
!E os_core.o(548): multiple define: '_OSPrioHighRdy'
!E os_core.o(549): multiple define: '_OSRdyTbl'
!E os_core.o(550): multiple define: '_OSRdyGrp'
!E os_core.o(551): multiple define: '_OSLockNesting'
!E os_core.o(552): multiple define: '_OSTCBList'
!E os_core.o(553): multiple define: '_OSTCBHighRdy'
!E os_core.o(554): multiple define: '_OSTCBPrioTbl'
!E os_core.o(555): multiple define: '_OSIdleCtr'
!E os_core.o(556): multiple define: '_OSTaskCtr'
!E os_core.o(557): multiple define: '_OSPrioCur'
!E os_core.o(558): multiple define: '_OSRunning'
!E os_core.o(559): multiple define: '_OSTCBFreeList'
!E os_core.o(560): multiple define: '_OSTCBTbl'
!E os_dbg_r.o(58): multiple define: '_OSDebugInit'
!E os_dbg_r.o(105): multiple define: '_OSQEn'
!E os_dbg_r.o(106): multiple define: '_OSVersionNbr'
!E os_dbg_r.o(107): multiple define: '_OSDataSize'
!E os_dbg_r.o(108): multiple define: '_OSTaskProfileEn'
!E os_dbg_r.o(109): multiple define: '_OSLowestPrio'
!E os_dbg_r.o(110):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NameSize'
!E os_dbg_r.o(111):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Max'
!E os_dbg_r.o(112): multiple define: '_OSTaskStatStkChkEn'
!E os_dbg_r.o(113): multiple define: '_OSFlagEn'
!E os_dbg_r.o(114): multiple define: '_OSStkWidth'
!E os_dbg_r.o(115): multiple define: '_OSMemNameSize'
!E os_dbg_r.o(116): multiple define: '_OSFlagGrpSize'
!E os_dbg_r.o(117): multiple define: '_OSTicksPerSec'
!E os_dbg_r.o(118): multiple define: '_OSMemMax'
!E os_dbg_r.o(119): multiple define: '_OSMboxEn'
!E os_dbg_r.o(120): multiple define: '_OSTaskDelEn'
!E os_dbg_r.o(121): multiple define: '_OSTimeTickHookEn'
!E os_dbg_r.o(122): multiple define: '_OSTCBSize'
!E os_dbg_r.o(123): multiple define: '_OSQMax'
!E os_dbg_r.o(124): multiple define: '_OSFlagWidth'
!E os_dbg_r.o(125): multiple define: '_OSFlagNameSize'
!E os_dbg_r.o(126): multiple define: '_OSTaskCreateEn'
!E os_dbg_r.o(127): multiple define: '_OSDebugEn'
!E os_dbg_r.o(128): multiple define: '_OSFlagNodeSize'
!E os_dbg_r.o(129):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Size'
!E os_dbg_r.o(130): multiple define: '_OSFlagMax'
!E os_dbg_r.o(131): multiple define: '_OSTaskSwHookEn'
!E os_dbg_r.o(132): multiple define: '_OSEndiannessTest'
!E os_dbg_r.o(133): multiple define: '_OSTaskNameSize'
!E os_dbg_r.o(134):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En'
!E os_dbg_r.o(135): multiple define: '_OSTaskMax'
!E os_dbg_r.o(136): multiple define: '_OSMemSize'
!E os_dbg_r.o(137): multiple define: '_OSTCBPrioTblMax'
!E os_dbg_r.o(138): multiple define: '_OSEventTblSize'
!E os_dbg_r.o(139): multiple define: '_OSMutexEn'
!E os_dbg_r.o(140): multiple define: '_OSTaskCreateExtEn'
!E os_dbg_r.o(141): multiple define: '_OSPtrSize'
!E os_dbg_r.o(142): multiple define: '_OSMemEn'
!E os_dbg_r.o(143): multiple define: '_OSSemEn'
!E os_dbg_r.o(144): multiple define: '_OSMemTblSize'
!E os_dbg_r.o(145): multiple define: '_OSTaskIdleStkSize'
!E os_dbg_r.o(146): multiple define: '_OSTaskStatEn'
!E os_dbg_r.o(147): multiple define: '_OSRdyTblSize'
!E os_dbg_r.o(148): multiple define: '_OSQSize'
!E os_dbg_r.o(149): multiple define: '_OSTaskStatStkSize'
!ERROR file 'ucos_ii.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CtxSw'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IntCtxSw'
!ERROR file 'ucos_ii.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os_time.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os_task.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os_sem.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ucos_ii.o': undefined symbol '_OSCtxSw'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CtxSw'
!ERROR file 'ucos_ii.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os_time.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os_task.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os_sem.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ucos_ii.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HighRdy'
!ERROR file 'os_core.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HighRdy'
E:\安装\ICCAVR~1\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