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开源充电器] 第三周(2007年12月3-12月9日)进展通告

楼主(2007-12-10):
1、原理图设计
   lvhaian,Grant,11月28日发布原理图v0.2,基本确定buck电路部分,各部分计算继续进行。

2、PCB布板
   准备开始,寻找任务核心成员ing。

3、MCU固件
   Trinove,martin7wind,11月26日发布MCU固件开发手册(草稿) v0.1,讨论进行中。

4、MCU端BootLoader程序

5、上位机软件
aleyn, 版本0.1界面讨论中

6、上下位机通讯协议
aleyn,版本0.4讨论中,mljda 递交了一份协议的gcc实现代码

7、充电器功能测试

8、元器件采购和PCB样板

各核心成员有需要通告的信息请跟贴发布。

网友:
顶一下,最近太冷清了。唉

网友:
顶呀
年底了,个个都忙着找过年钱去了……

网友:
PCB布板 的任务 有人在做了吗?
刚好我们公司最近都挺闲的,当然我自己也只做过两产品的布线,PCB方面还不是高手。

楼主:
楼上别客气,protel图都在,拿去布一下大家看看吧(可想而知,会遇到很多挑战的,有不少朋友会挑错,但也正是这样自己才会进步 :) )。

今天刚装了个protel99se,准备整理bom,发现原理图还欠缺不少东西,不少封装需要完善,直接转PCB也有很多错误。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完善一下,开新贴,递交的版本号从V0.21开始吧。

网友:
具体PCB尺寸及所用到的元件封装有贴出来吗?

网友:
具体PCB尺寸

网友:
2、PCB布板
   准备开始,寻找任务核心成员ing。
对PCB布板有什么具体要求呢?是不是在任务书里啊?
成员还没有?找时间布一下看看,不要嫌我差和慢就行了……
另外元件库没有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
进度有点慢,自我检讨中。。。
最近我的事也比较多了,公司的事有时候需要两头跑。
不过活动的任务我一定会保证完成,大不了迟点进暖窝。

楼主:
原理图在这里 [OurDev开源充电器][任务1] 1.智能充电器原理图 V0.2 发布,格式是Protel 99SE,主要器件的封装都确定了,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PCB尺寸大家先自由发挥一下吧,建议不要布的太密,因为后期面临不少试验性活动,可以考虑必要位置留出示波器探针触点。

大家可以在V0.2基础上往下做,递交的文件用V0.21...这样的版本号发布,大版本号由lvhaian和Grant确认吧。

*这两周帮一个朋友防护一台服务器,我也需要自我检讨,大家加油把事情往前推吧。

网友:
最近忙着写垃圾东西去了,检讨。

网友:
首先:【10楼】 aleyn 煮茶村长【11楼】 Cocal 说检讨就严重了,两位能在百忙之中还抽出时间为大家服务,我们除了说谢谢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其次:关于PCB,是否有必要讨论然后决定尺寸,双面板还是单面板(可能跟成本有关哦),板上元件封装形式(比如电阻电容用普通直插型还是表面安装型),接口插件的规格等等,这些基本的东西定了,才好画PCB吧!

网友:
枫仔占了我十二楼的位置……

网友:
1、是啊,进度慢了,我也要检讨。为了争取元旦能搬家,最近着实事件多,一到周末到处忙着买材料,都跑晕了;

2、PCB使用2层的,器件类型,MCU使用帖装,信号相关的元件使用贴片,功率相关的使用分立,跳线和接插件使用标准的2.54间距;

3、PCB尺寸,可以自由发挥,但不要太大,尽量节省为原则;

4、由于之前有提过使用CPU Pack的方式,后与安哥谈过,认为第一版,支持Pack有多此一举的嫌疑。我想这样解决:充电器主板上也支持M32 ,同时也提供扩展,支持CPU Pack,类似现在网上买的一些开发板,具体MCU是放在Pack上还是放在充电器板上,由用户自己选择,不知这样大家认为如何?目前给出的电路图,大家看到有三份,也就是这个原因。只是这样会增加Layout的工作量。

5、安装目前已经用上的元件,给出部分元件的封装库,Protel99SE下PCB格式,使用菜单的建库就可以做成库。我在我常用的PCB库中找了一些元件,向常用的0805、AXILA0.x等就没有加入。Layout的参考一下。

PCB 封装库(文件大小:13K)

网友:
恩,GRANT 。

周末开始PCB了,如果周5前没有人报名的话,我就先揽下来吧

网友:
MCU固件开发手册0.2版,发布

这次希望能够有点明确的讨论意见。

征求一下 村长、Grant、Cocal、安哥、枫仔等的意见,希望能够就通讯协议中涉及的数据操作方式进行一下选择,
选项两个:1  采用地址的方式访问一张连续的数据表,通讯协议中不涉及任何参数的定义
          2  将参数定义融合进通讯协议,不同的通讯指令发送不同的参数。

设计的面比较广泛,希望尽快得出结论。

网友:
trinove 阿力 :

我觉得两种都可以的。

更加倾向于第一种,使用第一种方式只是修改 RAM 定义表和程序,就算程序更新不会涉及到通信协议的变更。

不过我觉得村长作的协议非常辛苦,如果要改为第一种在村长第一版提出来更加合适,所以我觉得还是第二种来吧毕竟通讯协议是可以更新的。

网友:
不一样的啊

使用连续数据表,MCU处理起来很容易的,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样子的话,MCU需要针对性的解释所有的通讯指令并指定的更新数据。
既然要做,能够预见到麻烦,就应该用更少的代价去避免,而不是等到麻烦来了,再去处理,到时候更难处理。

网友:
抱歉,这两天没有上来,昨天一不小心搞得自己发烧到医院打吊针去了,还别说,我是下午下班的时候去的,医院的输液部还挺热闹啊,差点找不到位置座啊。

就MCU的处理效率和以后的扩展而言,如果通讯是一个较复杂的协议我会选择方案一。对于充电器而言,其本事协议所能消耗的资源并不是不可预测,我反倒认为第二种方案对于目前的应用需求是比较合适的,也许第二种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我相信是最合用的。

当然目前具体如何实施我都是支持村长的。

trinove 阿力你认为呢?

To 【17楼】 lvhaian 安哥

PCB的事情,与你一样,如果需要协助,知会我一声就行。

网友:
顶~ 好的建议,支持开源!

网友:
使用数据表通讯,方式比较通用,能够随时修改数据内容和定义,比较适合后期的扩展。
我现在考虑采用放开的应用模块设计,大家在符合基础及口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任意设计程序,并且可以自定义一些参数。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数据表就能比较好的适应。

由于设计的时候考虑将绝大多数的全局变量(各个模块都受全局变量的控制)都放置在数据表中,
也就是说整机已经受到通讯的控制了,对于上位机而言,充电器是透明。

我是如此考虑的。

网友:
感觉都可以,让村长和阿力电话沟通下巴。

网友:
不考虑协议的事情了

反正固件中使用数据表处理,至于通讯怎么选,不管了

网友:
这几天比较忙,没顾得上这里,抱歉.

协议的事情,我在另一个贴子里已经说了,是二种方法一起支持,这样的话,也为以后作出一些选择.
至於这个版本的固件要选择哪一种方法,由阿力说了算.

不过,有一点需要留意一下的就是,如果采用连续表的方法的话,上位机只有等到下位机的数据表格式基本上定下来之后,
才能动工了.

网友:
数据表的工作已经委托 枫仔 开始处理了
相信很快就能看到结果了

网友:
灌个水,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