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 walker 兄弟提供的差分输入检测电压的方案,彻底消除了共地问题的影响!

楼主(2007-12-10):
非常感谢 walker 兄弟:
原贴地址:
详情见向各位模拟电路大虾征求一个如何通过不共地采样电压的方案!

楼主:
再上传个电路图:

Uo=Ui*(10K/100K)=0.1Ui

如果输入的是10V,那么输出的电压是1V。

网友A:
知其然不其所以然?谁告诉你差分电路不是共地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估计没有看出这个电路端倪。

网友(2008-01-31):
每天看懂啊,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IN1-相对电池地来说是个负电压,而IN+就是正的了。以电池地为参考做了一次差分,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9-05-05):
1楼的计算有问题,提醒一下:

应该是Uo=10/(10+100)Ui ,而不是0.1Ui。

网友(2011-06-29):
不共地电压的检测,今天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2011-09-25):
我觉得如果输入电压低的情况,可能不会满足这个公式

网友:
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
上图四脚接法有误。

TL072 的共模输入最低是比供电负压 V- 高 2V, 在原图下 TL072 三脚 100K/10K 只有 0.45V, 相去甚远。

以下改正,但在 Q12 及 Q13 导通後(如两管合共的饱和电压小於1.5V)便又打回原形。正确应使用 LM324/LM358 或轨至轨输入运放。

网友:
请问19楼 eblc1388
“TL072 的共模输入最低是比供电负压 V- 高 2V ”

是在哪个型号的TL072手册,第几页出现这个描述的?

TL072ACD仿真显示,需要满足最低输入电压比负电压端高过0.5V,才能正常工作。

另外试过仿真MC4558ACP1,就没有输入级的最低电压要求,只要高于0V都能正常工作(不能高过供电电压)

仿真软件是Muttisim 10,零件模型都是自带的。

网友:
>> “tl072 的共模输入最低是比供电负压 v- 高 2v ”
是在哪个型号的tl072手册,第几页出现这个描述的?
任选一个公司的TL072手册, 都有的。

>> 另外试过仿真MC4558ACP1,就没有输入级的最低电压要求

都一样是有最低电压要求。看手册。

网友(2011-12-21):
回复 网友B:
1楼的计算有问题,提醒一下:
应该是uo=10/(10+100)ui ,而不是0.1ui。

应该是U0=(10k/100k)*(VIN+ - VIN-)吧;
(VIN+ - VIN-)=UI;

网友(2015-05-07):
这个在电源管理上用的很多,不过很多的人的用法不同,这个方案确实比较的不错,但是在电压输入上应该会有限制吧,我看了看,出入部分应该不超过50V吧!如果说的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其然不其所以然?谁告诉你差分电路不是共地的??????

楼主,既然这么说了,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否详细的解释一下,或者是用图来说明一下!还请指点指点我们!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把两组电源正级看成共公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