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NIOS2 中的函数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led)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7-12-11):
刚学习fpga,看到例程里的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led)这句不太
理解,特别是LED_PIO_BASE这个变量是什么,怎么来的?请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
声称NIOS以后会把所有的中断.PIO等做成地址形式.你可以去看看系统配置的文件.

网友: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led)  等于 单片机里的 LED_PIO_BASE = led

网友: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是一个宏定义,其位置在altera_avalon_pio_regs.h中,另外还要参考io.h头文件。NiosII IDE为了避开NiosII的Cache以及简化IO端口操作程序的编写,定义了两类基本的宏(以IOWR_开头的为写PIO操作,以IORD_开头的为读PIO操作),其效果与使用指针的效果不完全一样。
LED_PIO_BASE是在system.h中定义的一个宏,是LED_PIO端口的基地址。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led)的含义就是往LED_PIO端口的数据输出寄存器写入led,
具体可以参考 Altera_embeded_peripherals 一文,这里讲解了一个PIO端口包含了那些寄存器。参考NiosII_software_developer's_handbook 进行驱动设计。这两个文件可以在Altera的官方网站上下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热情解答!

网友(2009-08-17):
LED_PIO_BASE 是你构建的SOPC上的LED对应的基地址,led是你C语言里对应的led变量名,就是把led的值写入LED中去

网友(2010-07-15):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0x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到你自己贴子去看

网友:
可以看看《niosii那些事儿》

网友(2010-09-28):
回复 网友B:

《niosii那些事儿》 我看过 但是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啊

网友:
向某一个端口写一个高或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函数原型:IORD(BASE, REGNUM)
输入参数:BASE为寄存器的基地址,REGNUM为寄存器的偏移量
函数说明:从基地址为BASE的设备中读取寄存器中偏移量为REGNUM的单元里面的值。寄存器的值在地址总线的范围之内。
返回值: -

函数原型:IOWR(BASE, REGNUM, DATA)
输入参数:BASE为寄存器的基地址,REGNUM为寄存器的偏移量,DATA为要写入的数据
函数说明:往偏移量为REGNUM寄存器中写入数据。寄存器的值在地址总线的范围之内。
返回值: -

我想看到这个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1-12-07):
受益匪浅,有详细的解释和简单明了介绍。好贴

网友(2012-05-28):
1. 怎样在NIOSII中操作PIO?

  答:hello_led.c是这样写IO口的: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 led);
首先在altera_avalon_pio_regs.h找到定义
#i nclude
#define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base) IORD(base, 0)
#define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base, data) IOWR(base, 0, data)
因此在NIOSII中可以调用#i nclude库函数IORD/IOWR来操作PIO。
在smallsoftwarehello_led_0_syslibDebugsystem_des cription下的system.h
中,有以下内容:
#define LED_PIO_TYPE "altera_avalon_pio"
#define LED_PIO_BASE 0x00004000
其中LED_PIO_BASE(IO寄存器地址?)为0x00004000同SOPCBuilder中设置一致!
(其实在SopcBuilder中有关NiosII的配置,就是通过system.h来传送给IDE的!)
最后用IOWR(0x00004000, 0, led);替代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 led);编译,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成功!

网友:
2.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怎么使用?

    答: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是一个宏定义,其位置在altera_avalon_pio_regs.h中,另外还要参考io.h头文件。NiosII IDE为了避开NiosII的Cache以及简化IO端口操作程序的编写,定义了两类基本的宏(以IOWR_开头的为写PIO操作,以IORD_开头的为读PIO操作),其效果与使用指针的效果不完全一样。
LED_PIO_BASE是在system.h中定义的一个宏,是LED_PIO端口的基地址。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PIO_BASE,led)的含义就是往LED_PIO端口的数据输出寄存器写入led,
具体可以参考 Altera_embeded_peripherals 一文,这里讲解了一个PIO端口包含了那些寄存器。参考NiosII_software_developer's_handbook 进行驱动设计。这两个文件可以在Altera的官方网站上下载。

网友:
上传两篇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