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64 bootloader 第一次写入不成功问题?

楼主(2007-12-11):
AVR mega64 bootloader 第一次写入不成功问题?
MCU :mega64
熔丝配置:4k字bootloader
问题:使用现在的 IAP程序可以通过bootloader引导,接收串口的数据,并成功写到应用区。但是现在把预先写入片外FLASH存储器的程序代码写到MCU应用区的时候,地址00--255即第一页不能写上数据,读出全是OXFF,255以后以后的区域可以正常的写入。数据写完后同时把缓冲区的数据通过串口送出,和预先存入flash的的数据是一致的。

各位高人哥哥有何提示?感谢!

楼主:
有关bootloader的,各位高人哥哥帮帮忙啊,主管催着要解决方案啊!!

网友:
??你的bootloader程序在什么地方?

出现的问题好像是bootloader程序需要调用位于第一的程序.

楼主:
不明白您的意思,后面写的都能成功,第一次写入就是不成功,您能详细点说明吗?谢谢

网友:
boot是和主程序一起编译的还是用汇编写的?

楼主:
分开写的,都用C写,通过串口加载后,用JTAG读取的时候发现第一页的数据全为0xFF,而其它页的数据全部正确。
请教何解?

网友:
在一个工程里面编译的吗??

楼主:
不是,用ICCAVR编写的

网友:
什么意思,bootloader跟应用程序是分开编译的吗?
bootloader的地址在哪里?

楼主:
是分开编译的。
bootloader起始地址在0xE000。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问题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Bootloader与编译器、熔丝位等很多因素有关的

网友(2010-09-02):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我最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用IAR c写的boot程序.第一页也是变成0xff.应用程序和boot程序分开编译的

网友(2013-06-20):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没遇到。但是我遇到了给bootloader下载程序时  应用区的程序会被刷掉  给应用区的程序下载程序时  bootloader会被刷掉。下载器那个芯片擦出钩钩我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