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时显示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07-12-11):
在主程序里,,同时有显示和红外解码程序!
当红外解码时显示抖动!
可以把显示程序放入中断,,,但进入中断时发送显示的程序要300US的时间
这样如果红外解码时计时不准,解码出错!怎么处理

网友:
应该是红外解码用中断方式,显示程序放在主程序中执行。

网友:
用定时器的捕捉,进中断只要十来us

网友:
两个都进中断,显示比解码的中断级别高,我是这么做的,解码正常,显示正常。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
你用的是几M的晶振,如果中断中仅仅只是显示都要用300us,个人觉得你的程序要仔细推敲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