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看看这个坛子里有多少兄弟是在搞太阳能光伏系统的!

楼主(2007-12-11):
本人搞太阳能光伏系统也有好几年了,最近看到一些帖子里有人也是做这个方面的,索性借阿莫的这个宝地做个调查,看看这个坛子里有多少兄弟是在搞太阳能光伏系统的?真心结交这方面的朋友。
我的E-mail:zhouffan@163.com

网友:
报道
逆变、STATCOM
偶很菜菜的还要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
请问大家太阳能峰值功率跟踪怎么做的,有AVR实现的吗?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有个小活在评估。给构建一个最小的能源供给系统。太阳能->蓄电池,孤立的系统。
类似于太阳能路灯的。楼主给点资料。拜谢了。

楼主:
Oliver 兄弟,太阳能峰值功率跟踪,其实现在很多太阳能控制器上都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东西还要从太阳能电池的特性说起,太阳能电池的V/I特性决定了,在一个范围内功率只有一个瞬时对应的最大电流和最大电压点,
这个点延伸下的横纵座标就是填充因子(FF),为了能准确找到这个点,也就是峰值功率点,通常后极要加个电路,这个电路就是MPPT电路,也就是阻抗变换器,一般是以BUCK电路的形式出现,再连到蓄电池上充电,并加上充电管理,或者直接给了逆变器。

网友:
没搞过,,楼上几位可否发点资料,让咱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上次看见篇文章将了用跟踪法和穷举法扫描峰值功率,

小功率太阳能板可能话不来(那点功率还不够跟踪电路的消耗).大功率就非常用必要了,通常可以提供10-20%的效率.

有如果有角度跟踪就更厉害了.

网友:
太阳每天有规律的东升西落,在应用太阳能的地方做一个小小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当地太阳的运动规律,然后控制太阳能板旋转,是太阳直照太阳能板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太阳板本身就是一个光强传感器,用它找到最佳角度(太阳能板的角度),算法是应该是可以到

网友:
太阳能光伏系统在中国现在难推广!原因是钱!
3千瓦的家庭用,得十几万,按现在的电费可缴八十几年!

网友:
在日本国家补贴70%!

网友:
中国太阳能利用率世界第一,最大的来源是太阳能热水器,哈哈
光伏系统,主要用于政绩工程上面,后台够硬就可以做

楼主:
我们坛子里有位高手在做太阳能电池跟踪系统的,等着他出现。

网友:
跟踪系统感知部分可以考虑直射0度的方法。
原理如下:
1.阳光峰值在地球表面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峰值功率也会变化。若面积很大,还有可能出现不均匀的问题。这样,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探知角度的前提就是什么角度的光线最强。照这个思路反过来想,若是阳光直射时,输出为0是不是更容易实现呢?
2.系统组成,用4个感光器组成一个平面,平面中心为空(大小根据实际调整),通过一个凸透镜(焦点和至感光器平面的距离有关,在节省点就是一个小直径的孔了)收集光线,其光心垂直于平面中心。当阳光射入角度变化时,通过透镜的光心会聚焦到4个感光器平面划分的象限中的其中一个,根据这个信号,随动系统工作,直到光心到感光平面中心,即4个象限输出均为0v。此时在输出控制信号,让整个太阳能板转动对准阳光最强的位置。
3.说明:
  A.太阳光由于地球自转的原因,每小时转15度。太阳能电池板15度内的变化,对输出影响不大。所以1小时探测调整一次足够了。
  B.精度和安装的工艺有关,但几度的误差应影响不大。
  C.由于使用凸透镜,应考虑聚焦能量的散除,这样是为什么感光平面中间为空的原因。在不探测时,需要设法遮蔽,否则可能会烧坏感光平面。若不遮蔽,就是一个实时的随动系统了。
  D.关于日间的有效工作时间的控制,这个不用在这里描述了吧:)

注:偶不是那个高手哟。上述办法来至无线电测向的方法。。。。呵呵

网友:
我毕业设计就搞过这东西,其实只要知道经纬度,就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太阳的仰角来的

网友:
太阳追踪器已经有很多专利了。
要注意云端光斑对系统造成的影响,有可能会引起系统乱动的;还有阴雨天的处理。
光伏逆变的效率比较高,用AVR做过可以到86%-90%的200W同步并网
稍微调整输出,比较功率变化则可以捕捉最大功率点。

网友:
凑个热闹,学习.

网友:
我高过一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
做太阳能的加我我搞了两年了呵呵QQ103111231,MSNyuke30@hotmail.com

网友:
跟踪系统感知部分可以考虑直射0度的方法。
原理如下:
=======================
这么复杂还不如用万年历。直接查表输出地平坐标系。

网友:
我用TINY26搞过个玩玩。这个必须很注重效率的还有像15楼说的光斑等等的问题。目前我国单晶光伏电池成品大概35元/W。我国Z.F.原来对这个重视不够,我国原来生产硅锭用的是西门子很久以前的工艺,高耗能高污染,国内大概90%的光伏产品都出口了,在德国私人用户白天光伏系统发的电Z.F.高价收购,而且第一次安装的时候Z.F.有很大的补贴。目前世界上最大最专业的太阳能电池厂家是日本的SHARP,日本人很有远见的。不过说到光伏电池不得不说装着50W美元回国洋博士施正荣(1988年,施正荣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导师是“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马丁教授是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2002年因在太阳能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诺贝尔环境奖。施正荣1992年获博士学位,2000年回国创业时,已拥有10多项国际太阳能技术专利)创办的无锡尚德,2005年12月14日,无锡尚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5年12月31日,无锡尚德以27.25美元/股收盘。持有6800万股的施正荣,身价超过149亿元人民币,当年中国新首富就此诞生。他的目标:“在2010年做到1000兆瓦的产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 07年施正荣博士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环境英雄,目前市值约468亿港元,预料公司规模将会发展到如石油财团般庞大。

网友(2008-01-31):
正在做个太阳能路灯的毕业设计

网友:
太阳能路灯,正在做

网友:
施正荣  的确厉害!同时也说明成功不是简单的事,IQ高如施正荣也会有如此多的问题..............

网友A:
我刚用AVR做了太阳能的路灯控制器,最大功率设计为200W,感觉不错,采用了MPPT技术,跟踪效率在99以上,采用BOOST升压的PWM方式,直流变换效率在95%-96%。为了这个项目,我还自己制作了太阳电池模拟器和直流电压、电流、功率、电能的高精度多功能表,也是用AVR做的。实际测试能提高充电效率15-25%。

网友:
下一步还要做高效的正弦波逆变器,DC/DC已经做好,300W功率,效率95%以上,采用UC3846(UC2806更好,功耗更低)做驱动,功率管用一对电瓶车控制器用的P75NF75,24V供电,空载电流为70mA,输出短路也不怕。正弦波方案已经定了,采用单片机产生SPWM,用IR2110驱动,现搞了几片现成的驱动IC-UC3990,估计是用PIC16F716做的,如果整体效果好的话,我再自己用AVR搞一个类似功能的专用芯片。

网友:
这个项目有钱途的,前几天有一个搞风光互补的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的老外知道我在搞这方面的东西,请我加盟,我开价年薪20万,居然认可了,还挺急的,叫我春节后马上签约。

网友:
我也是做这方面的,做过LCD故障自检的太阳能路灯控制器,菜鸟级.

网友(2009-04-20):
Oliver 兄弟,太阳能峰值功率跟踪,其实现在很多太阳能控制器上都没有这个功能,

----------------------------------------------------------------------------
确实很多都没这个功能,公司也在做这个,不过做得不好.也是没功率跟踪功能...

网友:
哇,29楼这么老的贴也挖出来了啊.

其实太阳能光伏里面学问很多,要做精真的是不容易.

网友(2010-08-29):
用测太阳能电池板和太阳的直射角度是一方面,还要考虑最大功率的,mppt,现在正在看mppt呢

网友:
我们公司就有无锡尚德出来的人,他说里面的人和业内人士都说尚德是“丧失道德”......

网友:
不过各位怎么才知道你的MPPT就是最大的?  靠厂家的参数?

网友(2010-12-03):
长见识了

网友(2011-04-03):
回复 网友A:

陈总你好,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有时间可以加一下我的QQ吗,刚发邮件到您的邮箱,可是网页显示你的邮箱不存在,谢谢啊,,我的QQ:1291328195

网友:
光伏板实在太贵,  有可以直接并网卖电的还好点.    还有望几十年收回成本.

要是离网独立的光伏发电呢,还要把电蓄起来,
没阳光还无法发电,这设备利用率也太低,一年也才只发电2千多小时.  还那么的贵!

有谁想过太阳能热电偶发电吗?
单看效率是比光伏板还要略低,
但只要把热量蓄起来就可以24小时发电,清洁能源的持续性,也是极重要的指标!仅仅这一条优点,就可以把低效的劣势扳回来.
热电偶还便宜啊,仅以半导体致冷块代用,成本仅光伏板十分之一,顶多再略加一点点. 淘宝上13-15元的,可望发电5W. 留点余量3W好啦.
关键是要解决低能耗的冷却散热方案. 可以用淋水.和自然风冷为主.   酌情鼓风辅助. 用于散热的功率就不会太大.
比投资光伏成本低多啦. 互补和蓄电的压力也可以小多了.      值得进一步探讨.

网友:
我来打酱油的,山寨一个应该可以

网友: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太高了,控制系统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国内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价格与推广程度是反比,所以大家只能小范围使用

网友:
不建议个人使用太阳能电池板,用过就知道浪费金钱。

网友(2011-08-20):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请讲解下

网友(2012-05-09):
引用 网友A:
我刚用AVR做了太阳能的路灯控制器,最大功率设计为200W,感觉不错,采用了MPPT技术,跟踪效率在99以上,采用 ...

这么牛!!!我一直想给我老师做有MPPT功能的太阳能控制器,托到现在快毕业了都没做,就是觉得直流变换电路不知道怎么弄,到网上看了都是一个简单的电路,元件参数都没有,能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借鉴一下吗? 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3-03-28):
咱们公司也做这个,小企业.

网友(2013-05-09):
做过太阳能逆变的前辈能发点资料来看看么~~~刚接触,找不着北

网友(2013-11-08):
Makr.以后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