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固件软件 详细设计书第一版本1.0

楼主(2007-12-12):
MCU固件软件,任务书第一版本发布,请各位朋友踊跃提出意见,

主要残留问题: ADC采样频率,PWM频率设置,充电规则详细版本,

请各位朋友尽快发表各自想法!!

早日推出完善版本。

网友:
任务书在哪里?

楼主: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上传文件

网友:
我也无法上传文件。

楼主:
好像还是不可以。

楼主:
amork办事效率,赞一个!

网友:
枫仔

看来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的。
低层的功能模块和驱动程序基本上是一体的,我们需要的是应用模块能够做到复用,而关于低层部分不需要复用,所以不需要再单设驱动部分。

村长的协议是在UART通讯模块中体现的,而不是单独存在与应用模块中的。

键盘检测部分的内容,取决于按键的使用。现在使用的是模拟型的,那就只需要将其安置在模拟模块中就可以了,其需要的量并不需要单设模块。

PID-PWM 模块的输入,使用全局的数据表。日常调用,通过Timer0的中断进行触发。

Timer0的中断中将要进行很多工作:
1 PID-PWM模块的触发
2 各个单位的时钟信号的发生
3 UART、应用程序模块的 超时计数器计数
4 UART模块处理程序的触发
5 保护模块的触发

Timer0将根据调试情况决定使用1ms-10ms的定时

中断部分,除了开启 Timer0中断 、UART收发中断之外、对于模拟量的采集可能还需要开启ADC采集的中断

楼主:
好的,力哥,我抓紧修改。之前的确没有理解清楚

网友:
昨天话没说完,就被老总要求立即出差,当天来回了一趟 杭州萧山,晚上到家都已快7点了,来回开了6小时的车,累死了。

我把昨天的话说完吧

我的设想是把所有的底层模块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至于应用模块可以在编译的时候来添加、删除
只要保持接口的完整统一,我们为每种硬件重构底层模块,而应用模块将无须变动。

我还没有明确 接口的变量类型等数据,只是估算了一下需要的内容以及大致的数量。

枫仔可以先从数据表的定义开始着手,内部用于互相传递的数据、基础设置、应用设置等等,(包括按键键值、模拟量、PID控制数据、保护设置等等)都通过这个数据表来反映,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全局变量都是在这张数据表中定义的。
包括各个应用模块的保留设置与保留全局变量,也都是在这张表里面的。
同时对外的数据通讯也只是对这张数据表进行操作。
(引申开来,因为数据表是准确控制充电器各个基础模块工作的,而数据表又都在通讯可处理的范围内,所以理论上存在这样的结论:
——在完成基础模块的开发后,可以直接使用电脑来控制充电动作,而可以彻底不使用应用模块。)

因为使用的是数据表,所以可以加入保留区,以备以后扩展使用。数据表的各个单元的定义,不受通讯协议等的影响,可以随时更改,根据通讯协议的情况,可能修改通讯处理模块。

固件开发手册 我已经发布了 0.2 版了
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枫仔可以先开始做数据表的设计和定义了。

楼主:
好的,最近学校的事情也的确比较多,我尽量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