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加密可以吗?目的是让其他人读不出来我的代码.不知道是否是这样.请指教.谢谢

楼主(2007-12-13):
我这样加密可以吗?目的是让其他人读不出来我的代码.不知道是否是这样.请指教.谢谢

网友:
防君子 不防小人

楼主:
这样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
那个4不行,你只允许写APP不行的,比如常数,字符串......都在APP,你莫非不要程序读取他们???

网友:
如果程序不写flash可以设为3,2,2

楼主:
'那个4不行,你只允许写APP不行的,比如常数,字符串......都在APP,你莫非不要程序读取他们'
没看懂.有常数,字符串,其他是变量,那我该怎么办?

网友:
通常(不使用BOOTLOAD)采用4楼设置.
LOCK MODE 3  ==> 加锁,并禁止效验
BLB0 MODE 2
BLB1 MODE 2  ==> 后2项设置只是提高可靠性,防止程序跑飞,误写FLASH

网友:
【6楼】 machao:马老师正解!!

楼主原来的设置为禁止读APP,那程序通常是无法运行的(因为程序里面不可以避免有初值,常量,字符串......).

可能连编译器的启动代码都无法执行了.3,2,2方式比较好

楼主:
6楼对4楼解释,其实是LOCK MODE是真正的加密,防止他人读出,后面两个可以不用,对于防止他人读出的话,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
是的.手册上有明确的解释.

楼主:
谢谢各位鼎力支持!请大家喝酒.

网友(2008-06-01):
我选择 3 3 3.   从没遇到过 程序不能用的。所以我认为如果程序没有用到 自身写入自身的,可以选333.

网友:
对楼主 再补充一下。如果你不用边界扫描功能,在编程时,禁用JTAG.   关于这方面我没试,但是我怀疑这个方法可以读出程序来。

网友:
肯以后会用到,标记

网友:
楼上正解,标记。

网友(2008-09-08):
MARK,以后肯定会用到,

网友(2012-04-06):
mark 留作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