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ATmel ARM7TDMI 芯片的ARM学习板

楼主(2007-12-13):
快过年了,准备回家带块ARM7学习板回去好好学学,请用过ARM学习板的朋友推荐推荐

500以内的,有C51、avr基础

网友:
用ats64的吧。我当初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情况,用它入的门。我的那块可以便宜点转让给你。当初300多买的。

楼主:
板子上有哪些资源,你用多长时间了,多少钱?

网友:
USB spi IIC UART 基本都有了。用的次数不多。有7成新,用它学习不错的。

网友:
有意向给我E—mail:luxinsun@yahoo.com.cn

网友:
arm, sam7s系列,和那些自带flash, sram的 感觉就是个大大的单片机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厂家定位用户群,估计就是我们这些想升级的8位用户。
楼上的签名,很受教,谢谢!

网友:
ARM7?感觉是鸡肋之作,没有ARM9的性能、方便(可以上LINUX);没有其它单片机的精简,只是比单片机多点RAM、速度快点,真正用起来没太多靓点,简单系统我不会花大价格选它,复杂的系统我宁可选ARM9上LINUX来更出色地完成我的任务,学习它或许只是应聘时可以号称自己会ARM……

网友:
也许楼上的应该吧计算机报回去,我想PC可能比ARM9更适合你。

网友:
楼上认为ARM7优点用在什么方面?价格好?还是其它的?如果说不适合就要用PC了吗?我说C51不适用那我就要去选银河了?

网友:
极不赞成7楼的观点。 简单的,复杂的,如果处于两个之间呢。 arm9? 见过哪个arm9芯片自带flash的,norflash, sdram的,pcb的成本,还有linux,开发代价太大了吧。

网友:
1、ARM9成本并不高,即使加了FLASH、SDRAM成本也不高;
2、速度方面ARM7比AVR高,但是也高不了多少吧,我不相信AVR速度解决不了然后用ARM7就可以解决速度上面的要求;
3、能达到ARM的FLASH的AVR也有,太大FLASH的ARM7成本好像并不便宜吧;
4、ARM9可以用双层PCB来完成,就算用QFP封装的ARM9,加装FLASH、SDRAM后的系统PCB大小可以控制在7*7以内,你既然用了ARM,这点小费用不会很在乎吧;
5、用到大FLASH的我想一般会加OS吧,当然你完全可以裸奔,用ARM7你只能用UCOS,具体可能谈论OS比较了,本人对UCOS不熟也不想与LINUX多做比较……

网友:
"1、ARM9成本并不高,即使加了FLASH、SDRAM成本也不高;"
    不过我没看到有很便宜的arm9开发板,这样就会从金钱的角度吓倒一批爱好者

“2、速度方面ARM7比AVR高,但是也高不了多少吧,我不相信AVR速度解决不了然后用ARM7就可以解决速度上面的要求;”
    这个就不对了吧,毕竟人家也是32位机阿,而且一般都在60~70MHz左右的,AVR才多少,手册规定16MHz啊。
我用arm7去读sd卡,spi速度可以上近20M,但是avr呢,不是一个等级的阿。

“3、能达到ARM的FLASH的AVR也有,太大FLASH的ARM7成本好像并不便宜吧;”
    这点赞成,不过现在avr大容量的性价比好像并不高吧

“4、ARM9可以用双层PCB来完成,就算用QFP封装的ARM9,加装FLASH、SDRAM后的系统PCB大小可以控制在7*7以内,你既然用了ARM,这点小费用不会很在乎吧;”
    这点同意

“5、用到大FLASH的我想一般会加OS吧,当然你完全可以裸奔,用ARM7你只能用UCOS,具体可能谈论OS比较了,本人对UCOS不熟也不想与LINUX多做比较……”
    我想这个要涉及到开发难度吧,小的系统一个人就可以搞定,linux一个人玩转似乎很难吧

网友:
便宜的ARM9开发板我见过269元4MFLASH、16MSDRAM,还是4层板的,也有人做成两层板的,我手边还有别人送我的一块;
LINUX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一般来说只要会使用基本操作,写个驱动程序(LINUX移植只需使用几个命令就可以了;LINUX下驱动程序比WIN下要简单的多了),至于应用程序我想会用C的写基本的应用程序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对汇编爱好者来说可能不是好消息),LINUX在网络方面功能强大的多了,省去了自己从头完成的很多麻烦,甚至说使用ARM9+LINUX在部分软件上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只能说7楼属于"满桶水不溢,半桶水......",各位没必要和他讨论.

网友:
我想7楼做的东西可能量大,成本敏感度小,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就好像以前21ic上也有人觉得学arm没意义,说完全可以用fpga代替arm(因为他做fpga开发时间比较长了,所处的环境又是容易得到低价高端fpga的)

网友:
哈,别争啦,我倒是想一步到位,学ARM9。有没有好的学习板介绍啊。

网友:
群号:35845232
AT91RM9200自助学习版
可以跑LINUX的,采用的是RM9200,具体你上去再看吧。

网友:
我还是先把arm7搞懂了在说 真的要学arm9了我还是舍得花个钱去买个开发板的 就是笔记本不带并口 不能使用廉价的并口仿真器 还必须得买个jlink 这个也贵死了 国内破解的也卖的贵

网友:
不需要什么JLINK,RM9200本身支持串口烧录,由于群主使用了PL2303,所以你只需要有USB口就行了,而且也可以支持JTAG烧录(听群主说有的,没用过),群里面嵌入式高手如云,现成的源码资料也比较全,如果你就在昆山,交个朋友我的板子可以借给你用,还有块空PCB(别人送的双面板可以拿过去用用)……

网友:
linux,底层还是要去移植的,如果有现成的直接上也行。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底层的移植,最近一个项目就是port linux到一颗新的处理器上(MIPS),还要移植bootloader。我想这些事光靠一个人是做不来的,即使做出来也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
楼上想问下你的MIPS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我很想用MIPS的,但是手头上只有ARM9的;
关于移植还算好了,源码里面一般都会有介绍移植说明的,bootloader(也不是必须的,只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可能需要改一点点,但是LINUX只需要配置好就行了,一般来说你可能还需要BUSYBOX(不是必须的)。
驱动程序在LINUX内核源码下有大量的实例,看看差不多就能会写了。

网友:
公司是做网络产品,路由,xdsl等,用的cpu清一色的mips,个人买我也不知道哪买,上网搜了下,连个影都没有。更别提开发工具了,开发板了。个人估计玩不起来的。没工具(我以前只在国外网站上搜到一个并口的ejtag,但是只是针对特定平台的,而且只能在linux系统下用),公司只有一个trace32 EJTAG,据说好几万,用的时候都是倍加小心。只有底层的人才会用到这个,其他人都是通过consle来调试。

    龙芯是mips的架构,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来开发。
    microchip也推出了一款32位的“单片机”,用来和上面提到的arm7对抗,用的也是mips的架构。

其它一些芯片我也不方便说了,这类芯片都是特供的,你到网上搜连个datasheet都不会搜到的,而且一直是用最新的芯片,芯片还在厂家设计我们就拿过来用了,呵呵,也就是第一批小白鼠。

   总的来说,mips在国内推广的很差,主要还是他的开发工具支持不好,不想arm那么统一。

网友(2010-04-15):
bozai消失了怕有半年了吧?
也没有mips方面的好物做出来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司是做网络产品,路由,xdsl等,用的cpu清一色的mips,个人买我也不知道哪买,上网搜了下,连个影都没有。更别提开发工具了,开发板了。个人估计玩不起来的。没工具(我以前只在国外网站上搜到一个并口的ejtag,但是只是针对特定平台的,而且只能在linux系统下用),公司只有一个trace32 EJTAG,据说好几万,用的时候都是倍加小心。只有底层的人才会用到这个,其他人都是通过consle来调试。
    龙芯是mips的架构,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来开发。
    microchip也推出了一款32位的“单片机”,用来和上面提到的arm7对抗,用的也是mips的架构。
其它一些芯片我也不方便说了,这类芯片都是特供的,你到网上搜连个datasheet都不会搜到的,而且一直是用最新的芯片,芯片还在厂家设计我们就拿过来用了,呵呵,也就是第一批小白鼠。
   总的来说,mips在国内推广的很差,......

很喜欢看到 bozai 讲 mips 方面的话题,这方面的中文资料不多。Qi-Hardware 的 Ben Nanonote 可以用来学 mips:

网友:
It's been something of a long road to this point (beginning with the company being founded by some laid off OpenMoko employees), but Qi Hardware's ultra-compact, open source Ben NanoNote (actually, 本 NanoNote) is now shipping for just $99. That will get you a bare bones device that can simply be used as a Linux-based "handheld laptop" out of the box or, as the company hopes, be turned into anything from a PMP to an offline Wikipedia device. Something along those lines would seem to be the most practical, considering the device only has a 3-inch 320 x 240 display, along with some similarly basic specs including a 336 MHz XBurst Jz4720 CPU, 32MB of RAM, 2GB of flash storage, and a microSD card slot for expansion. Head on past the break for a look under the lid.
Jz4720

网友(2010-10-26):
我觉得七楼说的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