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做个简单的spi转uart

楼主(2007-12-13):
spi转uart

用一片M8,芯片自带spi和uart接口,真的很方便。起初还傻的去找专门的SPI转232的片子。

简单介绍下:
M8中的SPI工作在从模式0,应用中其作为从机,所以控制它的主机SPI接口时序要是从模式0相对应的模式。

程序写好了,有点草。功能基本实现,就是还有点小问题,也许还有没发现的潜在问题。 请大家帮忙测试下。

从M8引出5个IO口
PB1-----/IRQ        M8的uart接收到数据,该引脚置低电平。
PB2-----/CS        就是/SS
PB3-----SI                   ..MOSI
PB4-----SO                   ..MISO
PB5-----CLK        ..SCK
注意:当/IRQ为低电平是,表示从机处于等待读取状态,而且必须被读取,否则会影响从机的继续接收和发送。

ar(文件大小:60K)

网友:
请楼主赶紧删除帖子吧,不知者无罪。

楼主:
怎么了 你说明白

网友:
proteus的东东在本网站是受限的.具体你查一下吧!

网友(2008-06-26):
哦,还有这样的限制?
不能讨论吗?

网友:
可以讨论的

网友:
现在已经彻底解禁啦~

网友:
实际上,用ATmega8做SPI/I2C转UART肯定比较合适

才6元多点,就是一片多功能外围

而且还可以带那么大的FIFO~~~

有机会的话,真要学学Atmega8,当外围芯片使用,不错~~~

网友:
言之有理。

网友(2009-06-23):
就是挺合适的,10多块钱就搞定的东东

网友(2011-11-12):
M8模拟USB设备是比较好,成本低廉,就是速度低点。
看好多AVRISP下载器都是用M8的,确实很好用,就是上位机软件比较少,相互间不兼容。

网友:
做了2个M8的设备,一个是USBASP,一个是SPI编程器。USB设备特征字是一样的,但固件有区别,上位机程序没有同时实现这2个功能的。
才开始玩M8,只能分开做了,结果各做了一个,大体电路是差不多的。就是觉得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