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864的汉字和数字(或字母)取模后,能否用同一个函数显示?

楼主(2007-12-14):
比如,我要显示“我”和“2”。取模软件里的汉字是16×16的,但数字和字母是16×8的,如果用显示汉字的函数来显示数字或者字母就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应该对数字和字母重新写函数呢?谢谢

网友:
应该是要重新写吧!数字和字母可以为同一个函数.

网友:
要自己在显示函数中加以判断,或加一个参数来确定是显示16*16还是16*8

网友(2010-08-15):
有没有图片取模软件传一个

网友(2015-05-13):
要自己在显示函数中加以判断,

网友A:
当然可以,好像根据内码来判断这是汉字,还是字符,

网友:
把汉字拆分成2个16*8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好像根据内码来判断这是汉字,还是字符,

什么是内码?具体怎么样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