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如何整合 iar

楼主(2007-12-14):
icc,gcc都能整合到source insight 中编译,但不知iar怎么整合?有高人知道,麻烦指教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盼达人。

网友:
有病,IAR的IDE编辑很好了,还可以中文,为什么要整合呢

网友:
【2楼】 aini:source insight 的编辑相当好,尤其看别人程序时,关联性,定义,一目了然.

【楼主位】 hundred_100:我们都没有整合,source insight和IAR,ICC都支持文件扫描的,只要一存盘其他软件都可以感应到

网友:
试用了一下source insight,那些关联显示,自动完成都十分方便,看程序特好。但找不到自动缩进功能,写代码时就有点不爽。这点IAR的编辑器做得不错。请问source insight有自动缩进功能吗?怎么打开?麻烦用source insight的XD指点一下。

网友:
【4楼】 ilcvm :你是指回车换行软件根据你的程序逻辑优先级缩进?好象默认就有啊,很方便.从来没设置过啊,我用3.5版本

网友:
我用的也是3.5,默认没有。刚才上网搜了一下,找到了选项,但设了好像没效果。郁闷死了。我一般习惯是先输入{},然后用回车拆开,然后IAR就会自动缩进,定位。而且IAR有个比较方便的地方是你的光标处于大括号或小括号时,他会提示目前括号对应的位置。

网友:
我用的也是3.5,也有自动缩进呀。不过没有把整合过ICC,只试过GCC

网友:
刚才重装了一下,把设置文件都搞掉,然后再按网上介绍的方法设置自动缩进就成功了。之前不知道搞错哪里了。

网友:
比较了一下,source insight只对大括号处理,而IAR除了大括号还对冒号处理,所以switch和case:的缩进是不同的。

网友:
iarbuild project1.ewp -build Debug

楼主:
我知道如何整合ICC,需要的朋友说声.
hekey 朋友好像知道如何整合IAR,能详细讲解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iarbuild project1.ewp -build Debug "是iar命令行编译的命令,我现在在vc6+va编辑程序,用命令行编译程序。

看一下iar的说明文档,里面有提到编译的方法的。

楼主:
多谢heky朋友指教,我先消化消化.

网友(2014-07-14):
"iarbuild project1.ewp -build Debug "是iar命令行编译的命令,怎样做成bat文件?就可以在SI中直接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