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KiCad--GPL下的PCB制作软件

楼主(2007-12-15):
KiCad--GPL下的PCB制作软件。
kicad是一套由以下四款的软件和一个项目管理工具组成:

    * Eeschema :Schematic原理图入口
    * Pcbnew :PCB编辑器
    * Gerbview :GERBER文件查看qi器
    * Cvpcb :PCB元件封装编辑器
    * Kicad: 项目管理工具(project manager)
KiCad:
http://www.lis.inpg.fr/realise_au_lis/kicad/
下载地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145591&package_id=242802

楼主:
Kicad: 项目管理工具:

Kicad: Schematic原理图界面:

Kicad: Gerber图界面:

Kicad: PCB图界面:

Kicad: PCB3D图界面:

楼主:
kicad和EAGLE的对比:

网友:
看起来不错,比GEDA强大,要试试。
楼主能不能写个简单的入门教程,谢谢

网友:
正在为没有画原理图的东东犯愁呢!

网友:
关键是布线好不好用?特别是拉线功能

网友:
支持 testcode,工程师和其它的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并且有能力了解事物的原理,他们喜欢开放的东西。

mowin,你可以看下面这一篇“迷你教程”,很快就可以入门:
http://kicad.sourceforge.net/wiki/index.php/Mini_tutorial

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把它翻译过来,以前我翻译了一点点。KiCad 很不错的,可以运行在 Windows/Linux 里。

我在 FreeBSD 里没有安装好 KiCad,大概是 X Window 部分有问题。KiCad 官方网站说 FreeBSD 里的 KiCad 好像还在测试中。

同时学太多东西反而不好,我最近在 BSD 下面学习 gEDA,先把这个套件用熟了先。

全球的用户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库文件,一起分享。ourDev 要成为综合性的电子技术论坛,以后可以参与这些开源软件的开发都不一定呢!

> donkey 知秋提到:
> 关键是布线好不好用?特别是拉线功能
这是自由开源软件,已经有很多功能,并且很多功能还在进一步实现中,即使现在难用一点,至少我已经很满足了。

楼主:
谢谢atommann支持!
对于FreeBSD,以下网站有介绍:
http://www.freebsdports.info/ports/cad/kicad.html

粗略看了一下介绍,kicad还包含Auto-routing的功能。(到目前,一般都只使用手工布线...)

网友:
好苗条,压缩文件才11M

网友:
45度线和任意角度线可以布,但是没有找到布圆弧线的方法,像protel那样方便的布出圆弧线?

网友:
用大多数人的眼光看,KiCad自动布线“很垃圾”,我用过,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是不实用的,1、布通率低,2、走线不合理。其他就不知道了。至于手工布线嘛,还可以,能自己进行边界检查,连线提示,自动纠错等,修改时拖扯还过得去。关键是我没有用过其他比较好的商业EDA软件,所以觉得KiCad还是不错的。
值得称赞的是:KiCad对于初入门者肯定是个好消息,功能齐全,使用简单,自定义元件/封装非常方便,输出格式丰富,可以为热转印、感光板和工厂生产提供不同格式输出。同时,她的工作文件全部是文本文件,格式是公开的,当软件之间衔接出现点小问题时你可以直接修改对应文件来纠正错误,这点对用户来说很有用,针对Auto-routing不成熟的特点,还产生过自己写一个Auto-routing插件的念头,不过我对Auto-routing算法不熟,就当想想把。
作为Freesoft,KiCad的用户群不断扩大,开发成员活跃,现在已经有十来种语言菜单,例如东亚就有日文和韩文,应该在相应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用户;看他们的更新历史,大概半年左右有一个发行,按原始作者的说法他现在正在努力搞Auto-routing,相信不久有一个比较实用的Auto-routing功能。

再说说不好的地方。首先是有些小毛病,曾经有一次画了个小图没有保存,到最后敷铜画边界时死掉了,结果把图丢了,连自动保存的都丢,惨!有时还有一些小错误,不过基本不会影响使用。其次,各模块之间衔接还有点小问题,例如画完原理图后去布线,发现有些地方不合理回来再修改原理图、更新网络表,再去画图时有可能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按原理图的修改而改变,这时就要自己手工去修改网络表,不过这也体现了freesoft的好处: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待供应商修改bug。

从名字我们可以看出,KiCad和gEDA的方向是不一样的,KiCad着重在CAD,而gEDA重点在EDA,两者本质上差距是大的。对于大多数个人用户和小型用户来说,我觉得CAD比较实用,但复杂的应用就要用到EDA——用手工解决不太复杂问题还行,否则太费时,投入产出比不合理。

提个建议,鉴于当前国内EDA软件的使用状况及厂商的“收网”行动,可能会对不少个人/小用户甚至一些中型公司产生影响,本网站推广一、两种Free的CAD软件,让大家做一些储备,当确实需要的时候有得选择,不要到时真是被吊死了。推广、加入Freesoft的发展是一件利国利民、大家获益的事情,不但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同时也为提高EDA/CAD软件的开发、使用水平提供了契机,希望有志国人能加入象gEDA、KiCad这样的项目发展,不希望吊死在商业软件上的用户适时选择Freesoft做备用,只有使用的人多了,交流的人多了软件才能不断发现问题,发现需要,增强需要,达到良性循环。我们不能拿商业软件当免费软件使用,必须要逐步地改变这个习惯——就算你不想改也由不得你!

我用KiCad,你呢?

网友:
favr 文笔很不错,思维很理性。
我就是听你提到 KiCad 后才开始学习这个软件的,再次感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把软件的稳定性和基本的拉线修改线的操作性搞好才是王道,自动布线是稳定以后才去想的事情了

网友:
问题是一些制板的厂家只收protel格式的,光绘文件也不收。

网友:
各位大侠先上,我随后就到

网友:
提个建议,鉴于当前国内EDA软件的使用状况及厂商的“收网”行动,可能会对不少个人/小用户甚至一些中型公司产生影响,本网站推广一、两种Free的CAD软件,让大家做一些储备,当确实需要的时候有得选择,不要到时真是被吊死了。推广、加入Freesoft的发展是一件利国利民、大家获益的事情,不但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同时也为提高EDA/CAD软件的开发、使用水平提供了契机,希望有志国人能加入象gEDA、KiCad这样的项目发展,不希望吊死在商业软件上的用户适时选择Freesoft做备用,只有使用的人多了,交流的人多了软件才能不断发现问题,发现需要,增强需要,达到良性循环。我们不能拿商业软件当免费软件使用,必须要逐步地改变这个习惯——就算你不想改也由不得你!

我用KiCad,你呢?

力挺!!!

网友:
强烈支持。力挺KiCad。

网友:
以前刚学的时候才用自动布线,现在都是手动布线了.所以autoroute没有也影响不大.
而且,自动布线的效果取决于布局,design rule等等条件,不是简单的搞一下就行了的.重要的还是人脑.
输出文件问题,绝大多数人都被误导了,protel格式不是标准格式,不过在中国几乎成标准了,哎,实际都是用gerber文件的.我提供给工厂的都是这种文件.做了gerber你才知道什么叫专业.
有时我觉得傻瓜软件把好多人用傻了,没有IDE做不了事.做网页只会用frontpage还说别人的网站不兼容......

网友:
谁能把它传到这儿来。

网友:
【22楼】 luxinsun
------------------------------------------------
顶楼就给了地址了,直接去下吧

网友:
感谢楼主介绍的这么详细
还有【20楼】 donkey 知秋 的介绍
“有时我觉得傻瓜软件把好多人用傻了,没有IDE做不了事.做网页只会用frontpage还说别人的网站不兼容...... ”,有同感

【13楼】 atommann
favr 文笔很不错,思维很理性。
----------------------------------------------
同感,favr的文字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Fedora8下直接用yum来安装KiCAD成功,文件总共有34M(包括依赖文件),大概10分钟左右安装完成。
还不会用,先上个图:

网友:
圆弧线怎么布?

网友:
这个好,可以学习下下

网友:
LZ的应该是WINDOWS版的吧?另外mowin的程序是在第一个地址  : http://www.lis.inpg.fr/realise_au_lis/kicad/  里下载的吗,我找到一个07年11月29号的,有60M左右,比你的大很多,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26楼】 mowin 雾湾
--------------------------------
你的中文菜单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29楼:
我是先用在终端里运行
sudo yum list | grep cad
在列表中就会有包含“cad”字符的软件包,其中有kicad.i386,挺新的。还有一个QCAD呢,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有装。
再运行
sudo yum install kicad.i386 -y
加 -y 参数的意思是所有提问回答“yes”
系统自己会下载所需要的文件(系统自动处理依赖关系,手动处理依赖会累死人),下载完成自动安装。等他十来分钟就OK了。

>30楼:
那个中文菜单安装好就是这样了。只是仅限于你所看见的,点击之后的下拉菜单还全是英文的。哈哈

网友:
最好大家一起来研究,连菜单什么的都可以汉化了,上手也快,蚂蚁啃大象,比单打独斗好得多了

网友:
二本人和韩国人都翻译了相应菜单,既然我们用,也应该译成中文的,不过关键是做中文手册、简明教程之类,谁e文好可以翻译help,我就是少点时间,有空考虑写简明教程供入门用;看感兴趣的人多不多嘛,有人手的话可以成立个组,大家分工协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行。
[26]楼的菜单是应用调用GTK公共菜单得到的,里面的内容就只能是e文的了。

网友:
看来KiCad确是好东西.

网友:
没人回答,怎么布线,使拐角圆弧?

网友:
我下了,无法安装啊

网友:
【35楼】 kv2004
-----------------------------------
好像目前做不了圆弧的track

【36楼】 doubleforever
-----------------------------------
从哪里下的?啥系统?(不支持98)

网友:
谁能弄一个完整的发到这里啊,下的都不能按装啊,XP

网友A:
/*************************
mowin,你可以看下面这一篇“迷你教程”,很快就可以入门:
http://kicad.sourceforge.net/wiki/index.php/Mini_tutorial
*************************/

今天有空,按照【7楼】 atommann给的链接,看了一天教程,一步一步的照着做,终于对KiCAD有一点点认识。从P**se转过来的朋友可能要一段时间适应。画原理图的时候,一开始很不习惯那支画笔,不过慢慢的可以适应的。还有就是楼上有人问怎么画弧线,回答是我也画不出弧线(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请大侠指点)。还有看教程我也是蜻蜓点水式的看,边看边查字典,边画(英文太差没办法),有很多地方还弄不明白。上几张图,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原理图:(RS232 to TTL--max232应用电路)

PCB图:

3D图:

网友:
把整个工程文件上传,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在xp里试用,用法是一样的。估计更多朋友在使用xp,请看:

楼主位提供的下载地址,下载到的只是10.7M的exe文件,不能直接使用的。完整的KiCAD是48.5M,下载地址如下: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145591
网页打开比较慢,请耐心等待。本来想把我下载好的文件传上来,但试了两次都在中途出错了,只好作罢。请各位到上述网址下载吧。下载到压缩包后,解压缩出kicad文件夹,放到c:\根目录下!不用安装。可执行文件在c:\kicad\winexe\目录下,分别是:
* Kicad          项目管理工具(project manager)
* Eeschema       Schematic原理图入口
* Pcbnew         PCB编辑器
* Gerbview       GERBER文件查看器
* Cvpcb          PCB元件封装编辑器
只需要把kicad创建快捷方式到桌面以方便应用。现在你可以下载40楼的工程文件,然后打开,开始kicad之旅吧!

网友:
【41楼】 mowin 雾湾
最好还是能上传到这里了,,你给的联接  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
试了还是传不上,出现以下错误,是不是文件太大了?还是我的网络问题,请站长看看

41楼给的链接打开是慢点,但是出现页面之后下载文件速度不慢的,迅雷下载在120K左右。

网友:
mowin好勤奋,赞!继续努力!

网友:
用XP的下这个吧,比上面的2007-07-09版本新,而且是标准的windows样式安装,装完程序组、桌面图标就都有了(这个稍大一些:约80M)

http://iut-tice.ujf-grenoble.fr/cao/KiCad-2007-11-19-RC2-WinXP_autoinstall.zip

网友:
来晚了
赶紧下载
谢谢各位!!

网友:
这儿有一份 KiCad step by step 教程:

网友:
谢谢 【50楼】 atommann 提供的资料,收下了继续学习……

网友:
看完了,这个教程非常易懂。

画敷铜区的时候明明超过了上边界一定的距离,可为什么填充的时候把 4 个 IC 脚给露出来了啊?

网友:
【50楼】 atommann 提供的教程很好,看一遍就能做下来了

网友:
那份 PDF 不错。
工具软件倒是好学,我目前最苦恼的是电子学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欠缺了。

网友:
放假这两天特别摸索了一下KiCAD,感觉上手还是很容易的,帮助文档也很容易看懂
发现这个东东能够导入OrCADII格式的网络表,因而能够接手其他EDA软件(如某SE)做好的原理图来布板
不是说KiCAD布线更方便,只是有这个便利使得一部分以前的工作不至于白费

实际上,这个东东在布线方面虽然比较容易上手,但是有些基本的地方还是很不令人(本人)满意
最不适应的是板子的边线和元件封装的轮廓线无法在软件中精确定位,这些属于画在丝印层的绘图元素,只能用鼠标画,一旦画上以后,就只能修改线宽,无法调整长短和位置,所以想画一个精确的板子外形或封装外形很困难
这个问题track也有。能点开属性精确设定位置的只有焊盘和文字!
另外一个极其不爽的地方就是无论原理图还是PCB都无法输入汉字

听说这个法国人目前开发的重点是玩自动布线,看来这些基本问题也未必能很快得到解决了

网友(2008-04-09):
学习了,我也来学学

网友:
很想用 VC重构一下 KiCad.  并且, 之前还单独拿出一段时间来做过.

先做的是 Eeschema 模块, 在VC下该模块的编译错误也排除了大部分. 但后来感觉如此做下去, 人单力薄, 就没有坚持.

现在还是有想法, 找几个合伙人, 4~5个即可, 有VC开发经验. 相信可以在2个月内搞定.

搞定后, 再升级, 形成一个单纯面向Window的, 易于使用的 EDA软件.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愿意做这件 费力的事.

原Kicad面向多平台, 所以在人机接口上难免不如单纯面向Windows平台那么友好.  所以冒出上面的想法.

我的MSN: guoj@18en.com
大家可以交流啊.

网友:
楼上的看来是想把KiCad阉割了啊

网友(2008-08-08):
干嘛用VC,用code::block不是更好

网友:
小试了一下,还可以,打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正在下载,还没开始研究

网友(2008-09-17):
已下载,使用中!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单独画PCB的时候(没有网络表)2个焊盘间总是无法连接导线

网友(2008-12-01):
终于在 FreeBSD 中把 KiCad 装好了,好玩。

打开的【39楼】 mowin 雾湾的文件 (原文件名:Screenshot-mowin-rs232.png)

网友(2009-03-05):
【66楼】 Orpheus
        我单独画PCB的时候(没有网络表)2个焊盘间总是无法连接导线

点一下PCBnew左边最上面的那个图标,关掉DRC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07):
这个帖子要顶。

网友(2009-05-19):
用KICAD软件做PCB能导入机构图吗?

网友(2009-12-26):
这个要学习了  那些商业软件的中国代理太恶心

网友(2010-04-06):
现在有中文版的了 VeryCD上

网友:
我用过一段时间KiCad,很不错,特别是用过一段时间后,感觉较顺手。
也用过Cadence,但就是不喜欢用Protel或AD。
不过很郁闷的是,我几个同事都是用Protel99Se来画pcb,而我非特别情况下,只出原理图,搞得不能用KiCad,
哪怕是是可以转成Protel的原理图格式也行。Cadence里的Orcad画的原理图倒时可以在AD里面导入,但还是不如
直接在AD里画省事。
没办法,现在我只能用AD画原理图,很喜欢KiCad,但不得不放弃

网友(2010-07-29):
回复 网友B:

用qt重构不更好? 直接跨平台。

网友:
用惯了EAGLE ,还感觉EAGLE还是成熟些

网友(2010-08-30):
KICAD 怎样把两个图纸的电路图导进一张中??

网友(2012-02-29):
呵呵 不错!安上试试

网友(2013-11-17):
用kicad画好了原理图,最后ERC检查时,好多连线的地方提示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图了,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mowin,你可以看下面这一篇“迷你教程”,很快就可以入门:
http://kicad.sour ...

刚学KICAD,请教一个画PCB的问题,怎么样在原理图界面选中几个元件,再转换到PCB界面来,就自动选中了那几个已经在原理图界面选中了元件?

那用KICAD画pcb时,需要布局时找原理图中连在一起的元件是不是很困难啊,不知道大家怎么布局的 ?????
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学KICAD,请教一个画PCB的问题,怎么样在原理图界面选中几个元件,再转换到PCB界面来,就自动选中了那几 ...

玩KiCAD是好多年前的事,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没法给你回答。。
BTW:我大概2010年开始转用商业PCB软件一直至今,就没有再用使用开源的PCB软件了。如果你是打算用在工作上,建议你挑选一款流行的商业PCB软件学习,那样用起来高效很多。

网友(2020-06-24):
工作使用Allegro。业余家里玩玩就用KiCad,最近我更新到了5.1.6版本。用起来很好,拉线,推挤都可以,已经做了3个板子了。导出的Gerber到JLC也是可以打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