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nclude "..\..\source\ucos_ii.h" 怎么样理解的?

楼主(2007-12-15):
小弟正在玩LPC2132,想用它来移植uCOS-II,ADS

#include    "..\..\source\ucos_ii.h" 是怎么样把ucos_ii.h文件包含进来的?

网友:
..
上级目录

楼主:
谢谢 ATMEGA_007 的指点,能否说得详细一点,或者告诉我可以到哪里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也行,谢谢了。

网友:
无论在WIN、LINUX下面创建一个目录时都包含两个目录:“.”和“..”,“.”代表当前目录;“..”代表当前目录的上级目录;
我想用“XX\XX.h”这个名字你应该知道;如果把换成“..\XX.h”你把“..”也看成一个目录就知道了
……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假如:#include    "..\..\source\ucos_ii.h" 这句话所在的文件是include.h,文件目录为:D:\ADS\uart0\src\include.h
则:"..\..\source\ucos_ii.h"意思是从include.h所在的目录开始后退两级目录,到达的目录是:D:\ADS,
最后到达的目录是:D:\ADS\source\ucos_ii.h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3-03-16):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假如:#include    "..\..\source\ucos_ii.h" 这句话所在的文件是include.h,文 ...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没用过dos的cd命令,鉴定完毕。

网友:
路径中的“..\”为工程文件上一级目录,“.\”为工程文件的同级目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