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7+ComPort的串口收发程序

楼主(2007-12-15):
最近在学Delphi,用ComPort控件做了个串口收发程序的小程序

程序截图:

源代码:

控件 ComPort3.1

网友:
请问ComPort支持多线程吗?我想同时开8个串口,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
呵呵  这个偶也刚刚学会了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
接受到的数据  应该是接受一个数据 立刻显示好呢 还是接收到一串数据显示,或者定时读取接受缓冲器的数据,显示接受到的数据

如果接收一个数据立刻处理可能会使程序效率低下,但是处理起来比较的方便
如果接受一串数据后处理,那么就不知道应该接收到几个数据时才处理,因为下位机发送的个数是未定的

还有 sscom32.exe 这种串口调试工具是不是接收到一个数据就显示出来的

网友(2009-04-11):
请问控件 ComPort3.1 下载之后怎么使用?

网友:
一直用SPCOMM这个简单实在
是否多线程和控件无关系,自己搞个TThread搞定

网友(2009-05-15):
这个comport 居然可以任意波特率,试了一下5bps,也能成功。不错

网友:
正在学,有用,学习!

网友(2009-07-10):
马上要搞自己的上位机软件了,收藏下来做个参考。谢谢LZ

网友(2010-01-24):
马克一下

网友(2010-02-25):
我想问下楼主,刚点exe的时候,怎么先弹出设置串口的那个选项啊。

我是菜鸟

网友:
这个在程序里面有的,先让你设置下,免得出错,另外问下楼主,CPORT的那几个灯我怎么都不亮,来数据后,案例说RX灯会闪,可是自己试验也不亮怎么回事

网友:
mark,以前用过,不过没整出啥有用的东东

网友:
delephi怎么调用VB谢谢程序
对VB的文本框  text   combo   command
进行调用,谢谢各位啊

网友(2010-04-10):
好资料!参考参考!

网友(2011-05-25):
多谢LZ分享~ 好资料,最近正好用到~

网友(2012-06-29):
下不了了,学习下

网友(2014-04-14):
楼主的ComPort怎么安装的啊

网友(2014-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