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使用过这种NEC78F9234的下载板,我下载不了,附图!!

楼主(2007-12-16):
不知道我们坛子里有没有谁使用过这种NEC下载板,如下图:

我用WriteEZ2软件下载程序时第一次可以,可是我第二次下载就不行了,软件提示:

换上一个新的9234后就有可以下载了,但是新的片子在下载第二次就不行了。希望使用过的朋友给点帮助。

楼主:
问题大概是芯片里面的可选字节我没有设置 NND 不知道怎么可以救活 挂了两片

网友:
不知道接个外部的 晶震  行不行 。

楼主:
原来也是和avr差不多,没有配置可选字节的话就直接默认为reset口做io口使用 为什么要这样的默认阿 初学者搞死几片没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扔了怪可惜的
有像avr一样的高压编程器吗

网友:
这是UPD78K0S_KU1+系列芯片的内容,请参考,不知是否有帮助。

网友:
我也在学习NEC的单片机,大家交流交流,QQ:86061821

网友(2008-01-18):
呵呵,是编程器问题.FT232不怎么稳定.与IC无关.

网友(2008-07-20):
这个烧写器很不好用的,如果LZ有经济实力,最好买个MINICUBE2,这个烧写速度快很多 还能仿真

网友:
lanshuitianxia :
你修改回去再次编程可以吗?试试下面的语句可以吗?
                #pragma sfr
                #pragma section @@CNST OPT AT 80H
                const char OPTION=0x9c;

网友:
既然已经无法烧写,那么随便你程序怎样都没用了

楼主:
呵呵 问题早已解决 因为可选字节里默认是把RESET口做IO用的 现在在可选字节里将RESET作为复位用就可以了
原来不能用的几片9234用MINI CUBE2还能烧回来。只是这个简易烧写器实在太烂,下载个程序你会吐血的,慢的像蚂蚁在爬。
现在用MINI CUBE2了

网友:
有誰知道哪裏有NEC單片機買啊?

网友:
9234就算没有初始化option byte,重新擦写一次就可以了,除非你在烧写的advance里设置为不可擦写,那片子就废了。你看一下你的writeEZ2 setup中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