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Builder --- 复制 Memo1 的内容到 Memo2 中, 怎么只复制两行?

楼主(2007-12-16):
CODE:

        for(k=0; k<Memo1->Lines->Count; k++)
        {
          Memo2->Lines->Strings[k] = Memo1->Lines->Strings[k];
        }

目的: 将 Memo1 中的内容复制到 Memo1 中.

上述代码的结果: Memo1 中的内容只有两行复制到 Memo2 中, 请大人指点.

网友:
用这种方法试试:
        int k;
        Memo2->Clear();
        for(k=0; k<Memo1->Lines->Count; k++)
        {
          Memo2->Lines->Add(Memo1->Lines->String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