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分享几个pic编程器的制作资料(可能比较老了,一年前收集的资料)

楼主(2007-12-16):
一年前多,我上网找了很多关于pic编程器的制作资料,自己也做了好几个,这里搜集5个制作资料给大家:

这里面都有图的,有几个是网页,看文字应该是法文(不确定),晕的是没一个是英语的。只能看图自己做了。其中一个叫GTP_LITE的编程器给的电路图有错误,我当时还花了很长时间,后来仔细分析一下图才发现不对,在下面的照片上会有我修改的图的,要做的大家仔细看一下。

有一点小技巧给大家,这些电路图都需要外接电源以提供PIC 13v的编程电压,如果用过像mc34063这类的dc -dc 变换芯片,大家不妨用这个做电源,然后usb取电,这样用起来就方便许多了。

另外这些编程器都是并扣的简易编程器,没有并口的就不要做了。

关于PC机上的程序,这里用的是WinPic800,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免费软件了,我这里上传的是3.61版本的,3.60版的我曾经还曾经根据里面的ini文件给汉化过,还mail给他们,不过3.61版的并没有中文。 呵呵,中文对他们太难了估计,还有在他们那应该显示的是乱码。 3.61版的我下的时候在windows下无法解压,因为编码的问题,所以必须修改电脑的语言,把语言默认改成英文才可以。就像以前装protel一样。

我做过的一些相关的编程器的图片:

GTP LITE:

PP2:

更多的制作资料请看winpic800的帮助,支持的种类n多的。

网友:
我来上个USBK150 PIC编程器的PCB,FT232BL做USB转串口,MC34063把5V升到13伏,全贴片IC。 板子已经画好了 元件也全了 就是没有打板 如果那个有兴趣打块板送我那就好了。

网友:
以前在广州赛格买过,60块.也是进1年前的事了~~~~

网友:
问1楼??ZIF40是什么芯片??
用什么上位机程序啊???
只有个图怎么用??

网友:
ZIF40=====>
上位机程序======>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20418&bbs_page_no=1&bbs_id=1028

网友:
看看我三年前仿制的K149,比K128、K158支持的单片机要多

楼主:
楼上的这种我也有一个,这要感谢tuy0326免费提供的空PCB.

楼主:
楼上的楼上,板子做的很漂亮,要是能装在盒子里就更好了。

网友(2008-02-19):
花了七百多大洋,买了PROICD2,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2008-07-15):
刚入门PIC,对编程器不了解,想参考你的电路做个编程器,请问: lanshuitianxia

电路里的16F628A里要写程序吧,要写的HEX是不是上位机文件夹里DIY149BC.HEX; DIYK128.HEX; DIYK149A.HEX; DIYK150.HEX;DIYK182.HEX的任意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需另外一个可以把HEX文件烧到16F628A的编程器吧?

网友:
我参考其它电路做过一个16F84A的编程器,全部元件装在一个串口插头外壳里,从外面来看,就是一个串口插头连着一个IC座,嘿嘿。

网友(2009-10-16):
问下DIY149BC; DIYK128; DIYK149A; DIYK150;DIYK182有些什么区别,那个转串口的芯片可以换成其他的吗?

网友:
请教各位大虾,PIC18系列的单片机是否只支持 ISP 编程........可以支持并行编程吗?

网友(2010-02-05):
下不了了哦!

网友:
mark pic编程器

网友:
这是我做的K149/150的编程器,串口和USB口2用

网友(2011-06-13):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8-06):
回复 楼主:
一年前多,我上网找了很多关于pic编程器的制作资料,自己也做了好几个,这里搜集5个制作资料给大家:

这里面都有图的,有几个是网页,看文字应该是法文(不确定),晕的是没一个是英语的。只能看图自己做了。其中一个叫gtp_lite的编程器给的电路图有错误,我当时还花了很长时间,后来仔细分析一下图才发现不对,在下面的照片上会有我修改的图的,要做的大家仔细看一下。
有一点小技巧给大家,这些电路图都需要外接电源以提供pic 13v的编程电压,如果用过像mc34063这类的dc -dc 变换芯片,大家不妨用这个做电源,然后usb取电,这样用起来就方便许多了。
另外这些编程器都是并扣的简易编程器,没有并口的就不要做了。
关于pc机上的程序,这里用的是winpic800,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免费软件了,我这里上传的是3.61版本的,3.60版的我曾经还曾经根据里面的ini文件给汉化过,还mail给他......

好帖,谢谢!

网友A(2014-05-07):
官方的PICKIT3资料都开放了。做个PK3,通吃所有PIC单片机

网友:
好乱啊,还是做个pickit 2吧,容易做,也可以做简化的,网上也有hex文件。

网友:
标记,分享几个pic编程器的制作资料

网友:
分享的可真多啊,谢谢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PICKIT3资料都开放了。做个PK3,通吃所有PIC单片机

PICkit3好像不支持pIc16cxx的芯片

网友(2015-11-03):
好老的工具,好老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