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MODBUS,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啊?

楼主(2007-12-17):
调试MODBUS,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啊?
另外:
在MODBUS POLL里面如何设置拨特率啊!

网友:
做工业自动化的时候施耐德的PLC用modbus的很多。
上位机软件一般是Vijeo Look或者Monitor Pro.

网友A:
MODscan,以前用dos版本的不用注册,现在这个版本要注册,不过有注册码

网友B(2012-10-24):
可以从下面网址下载一些工具
http://www.modbustools.com/index.asp

网友(2013-06-04):
modbus上位机软件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A:
MODscan,以前用dos版本的不用注册,现在这个版本要注册,不过有注册码

谢谢分享,看起来不错。
使用了再来汇报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Dscan,以前用dos版本的不用注册,现在这个版本要注册,不过有注册码

在线的?
按SN里输入公司名字等等数据,显示还是Evaluation,没破解成功,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下面网址下载一些工具
http://www.modbustools.com/index.asp

Evalution版本没有03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的?
按SN里输入公司名字等等数据,显示还是Evaluation,没破解成功,晕了。。。 ...

真能挖!这么久远的帖子都能挖出来!
试下这个新版的MODSCAN吧:

网友D:
发一个,我自己刚编写的MODBUS 电表 调试 软件

主要针对485 modbus电表
可自动 CRC16 校验

正在编写4字节 浮点转换 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一个,我自己刚编写的MODBUS 电表 调试 软件

主要针对485 modbus电表

谢谢您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