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51的编程器制作资料(from www.sunrom.com)

楼主(2007-12-17):
昨晚网络出问题了,没有成功,现在发上来:

这个编程器做了也很长时间了,当时一个同学要学单片机,可是他的本本每并口,所以我的一些编程器就没法用了。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编程器,并且做了一个。
这个资料是www.sunrom.com上的,这是个印度网站,现在我上不了这个网站,之前有过一段时间也是上不来的,后来又可以了,下载了更新软件。现在又不可以了,估计是被中国那个防火.长城给block了。

这是原理图:

这是我最早下到的压缩包:
这是我下到的固件(V4.4):
这是我下到的最新PC程序:

我做这个编程器,对其作了改造,电源部分用34063来做,免去了外接电源的麻烦。

这是我做的这个编程器的一些图片:

网友:
willar有一个s180也是公开资料的,也不错。

网友:
虽然自己不打算做一个,但看看也好。

楼主:
to 【1楼】 shark:
    这个应该是个开源的设计,所以会友更新,能支持多种芯片。
另外我当时找时,willar的资料还没出来,要不就是有的支持种类太少。所以就做了这个。还可以,现在的应该可以支持winbond的51。
不过现在这些都过时了,都用可以isp的了。对于没有并口的朋友,可以做为一个选择。

PS:我的那个同学后来做了个Stk500下载线,毕竟isp方便。

网友:
用STC的51单片机就不用做编程器了,由一个产品,他用的是51单片机,我了解了他的电路之后,然后用STC的单片机实现了他的功能。

楼主:
嗯,stc的51是不需要,另外像atmel比较高级一点的51 如at89c51ra/b/c/d 也不需要的。所以现在很少需要编程器的了。直接下载。
我这边还有个wh200,也就是那个年代才需要编程器。

网友:
编程器现在用得好少了。

网友:
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当初我的毕业设计就是做51单片机编程器,就是找不到资料,做的好辛苦,做得也不理想,不过现在可以拿来学习,把毕业设计重做一次.

网友:
怎么没有PROTEL 图呢?而且也没有程序,就只有个HEX代码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 主控芯片 改成 AVR 的片子啊?

大家都有AVR的下载线和芯片,可51的就不一定有,既便是STC的片子,也要另做啊,片子也要另外去买。

楼主:
TO【8楼】 liaowei & 【9楼】 highnose
   这只是我从别的网站上找的资料,当然他们没有公布源程序,只给了固件。这个也只适合没有isp功能的51芯片了,现在带isp的也就都不需要这个了。

网友(2008-03-29):
【楼主位】 bozai 章其波

我当年也做过一个,跟你这个的电路有很多相似之处。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86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n_ny_dxs&bbs_id=9999

网友:
【10楼】 bozai 章其波
以前做过一个,专门用来烧2051
bozai的本本有些什么接口?
好像有串口,
并口应该没有吧

楼主:
to 【11楼】 hn_ny_dxs 夏风
    不错~

to 【12楼】 xingzhang 阿兴
    有并口,没串口。 串口可以用usb转,可并口不可以。
我的本本用了三年多了。

网友:
记录下来.

网友:
半个月前我做了个sp200普及版 http://www.willar.com(伟纳电子网)usb接口改用CP2102
指示灯不亮时可上下芯片,觉得挺好用的资料上传.

网友(2008-05-18):
请问bozai里面的固件有两个,应该选用那一个的?
看到上位软件可以选s8253,你试过可以吗?
前天做了两块,不过零件不全没法试...

网友:
bozai 章其波
你的电脑主题是哪个angel blue 吧,呵呵,我也很喜欢这个。还有个angel pink  就是很晃眼,容易让眼睛疲劳。 不过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发现做技术的人很多习惯都很像。

网友:
做了

下載通過 S51 S52 C51 C52 8252 8253 C2051 C4051其它沒有試
好用.因為零件好找,就是里面的2W 的電阻跟74HC573 要我到外面買 7HK$ 一個573... 名牌ZIF40PING座 HK$2XX(這個沒買,買阿莫的,可是20PIN的上次郵購時阿莫那沒有這個!又要搶錢了...因為我買了)

之前做了個(在學8051做的第一個編程器)送給一個電模愛好朋友,雖然公司有好幾個編程器,但在家的話沒有太沒意思了,所以上網買了個,是USB的.不過不能燒2051,不知道能唔能改可以燒其它MCU
雖然有STC的,但有時後指定要用2051所以不方便.在校交功課也要用51...

有時功能上可不用多,以上夠我用的了,可是本本沒有串口要用到USB
本來想找一個用USB接口的,可升壓12V的支持以上的MCU 用ZIF座40PIN 的,當然要稳定,而且要單面PCB放便DIY
外面買太貴,用料又差上面所說的一個USB編程器的USB快斷了,我也沒用過幾十次,最煩的是想用的MUC都不齊!

謝謝章其波推薦這個,用起來不錯,我做了兩個等著送給想玩MUC的人
看來本本要買一張PCI的串口卡了,想問問可以推薦那一種嗎?怕買回來不支持就麻煩了.

楼主:
to 【20楼】 leon11hk
    恭喜,要12V外接电源,确实麻烦点。不过可以改用34063做的升压电路,这样可以从usb取电。 我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找个usb转COM的芯片,那更方便。 PCIMA转串口卡,我买过,注意看本本的插槽,不要买了不支持的。 其实一般情况usb转的就够了,不过有些情况还是不能代替。

   PS:【18楼】 leon11hk :两种文件对应两种电路,当时作者设计电路时,由于面PCB的话,对于2051来说,那个线走起来麻烦,所以就顺着画PCB,2051之类的mcu烧写需要特别处理,当然也要慢些。 后来有双面pcb的了,布线就方便,按照正常来。 所以就有了两版firmware

to 【19楼】 hittiger
    呵呵,很早以前的了,现在都不用了,装着也麻烦。

网友:
现在有DC5V转DC12V的模块,应该可以直接用吧.

网友(2010-04-14):
手工腐蚀的不错!看看我的编程器...需要DIY的可以找我!

DIY编程器 (原文件名:diy.jpg)

网友:
这个支持脱机的!带LCD显示!等从嘉利创打样回来了...上实物图!嘿嘿....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复杂了

网友:
复杂到说不上,这个可以支持很多的类型的MCU,软硬件平台就快搭好了....昨天到的PCB!

网友(2010-06-09):
伟纳公司的sp200也不错。。。也是公开资料的

网友(2010-11-30):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引用图片
复杂到说不上,这个可以支......

产品出啦吗 好用的话发个pcb文件我练习一下热传印

网友:
这个过于复杂了点

网友(2011-06-25):
http://www.kmitl.ac.th/~kswichit/89prog/index.html

网友(2011-12-03):
mark。。。。74hc573.

网友:
嘿嘿  高手啊 每次都用面包板啊  线序都看晕了